[综合] 关于助听器板子,太难了

楼主(2020-06-03):
这是电路图。有*的元件表示不确定,可能需要在实际中调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现在我疑惑的是LA3882这玩意到底是同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粗略看一下datasheet没发现有说明。
springlayout最难的步骤是排错,非常难,一个错误就废了,4层板子基本没有飞线补救的可能。。。。。。身体出毛病头晕很严重,我也没那么多精力一次性搞完成。

很烧脑

一直没空,因为我在做这个东西: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928319-1-1.html
另外又想画个收音机板子。

2层肯定是布不下了。听力没有问题,脑子就快折腾出问题了。
因为我考虑的东西要比你们想象的多。必须电池防反接、开机冲击噪音消除、自动增益控制。还有水银开关,你们以为加个开关就完了?运动、活动的时候抖动呢?你一动就开开关关噼里啪啦好不好?

最终是这个样子。辅助功能如不需要可以留空不装。

楼主:
我不再使用max的话筒放大,一来太贵,而来太难焊接,3来,和TDA1308的THD一样都是0.04。我为什么不直接用1/2 的TDA1308来放大!低噪音?安心吧,经过的电路越多,噪音就越大!

网友:
打板,组装测试,确实有点难

网友:
找寻属于你一个人的快乐

网友:
看着挺大的,,

网友:
四层板打起来,最近可便宜了

网友:
手动开关不就完了

网友:
功能太多,九越不容易

楼主:
差不多了,先放着。springlayout最难的是排错。

网友:
画板子不简单啊,没有两三天都不能出个好板子

网友:
折腾着快乐着!!!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的样子,有原理图么?

网友:
这是啥软件这个配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先放着。springlayout最难的是排错。

水哥,要分频段补偿,还是搞纯数字的吧,增益和降噪都可以实现,这种分段调谐式的,对使用者要求太高了,不同的人要自己针对自己的耳朵来一段一段调33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哥,要分频段补偿,还是搞纯数字的吧,增益和降噪都可以实现,这种分段调谐式的,对使用者要求太高了, ...

恰恰就是真的是每个人的耳朵听感障碍频段都不同,得自己调。如果大家都一样,一个单运放搞定啦,哪有什么数字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就有点高级了。也确实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再使用max的话筒放大,一来太贵,而来太难焊接,3来,和TDA1308的THD一样都是0.04。我为什么不直接用1/ ...

支持折腾,MAX的芯片是真的太难焊接了。不过话说回来,不用MAX,用TDA1308又没有AGC功能,怎么解决突然爆响问题,没有AGC功能,耳机受不了啊

网友(2022-01-25):
目前进度咋样了?

网友:
真的太麻烦了,我帮你出个主意:下载Petralex 助听器 软件(iOS版)
先检测你的听力,再以此设定你的助听增益(各频率增益不同),达到平衡耳机听力最佳效果。

网友(2024-11-29):
正常因为年长听觉老化,衰减的是高频部分, 只要对应用RC衰减低音部分就可以补偿等响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