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两个剪线键盘

楼主(2020-06-03):
垃圾筒边捡到,线被剪短了,Logitech牌子,打开一看,就这做工?山上的?我看垃圾桶才是你最后的归宿。

网友A:
。。。。。。。那应该是啥样的做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啥样的做工啊

没拆过键盘,以为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已经很好了,你看那牛屎多圆润

网友:
这做工挺好啊。。。。我觉得挺好,没拆开过别人家的键盘

网友:
薄膜键盘就这样的啊,应该是正品了,看见接插件了,一般都会省掉

楼主:
谁有兴趣,拿去玩玩,出个邮费,两个一起,没人要,还让它还进垃圾桶里呆着。

网友:
多好。我捡到个,差不多了

网友:
薄膜键盘,没有拆解的意义,扔了吧

网友:
你以为有啥好做工,正品的就是这样,我们上班的地儿前些时扔了一个品牌的键盘,键不灵还卡,换了个一模一样全新的,没几天一样的毛病,貌似也是这个牌子?

网友:
正品啊,有磁环,5芯线,低端的就这样了,换根线做备用键盘也不错。

网友:
不是山上的,只是小兵而已。

网友B:
正品无疑。楼主赚了!

网友:
这键盘我好像用过一个,质量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无疑。楼主赚了!

我赚什么?只赚了拆机的喜悦。还是扔垃圾筒,没用。

网友:
山下的键盘长啥样???????

网友:
第一个还是多功能键盘,覆膜键盘就这个样,不过着实耐用,十年用不坏,你还要咋样?

网友:
收废品的把那一节剪下来的接头线当宝贝 殊不知。。。

网友(2023-02-03):
覆膜键盘都这样 无线键盘能多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