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电脑散热风扇求助

楼主(2020-06-03):
最近给家里的小主机找了一个大尺寸低转速的外置usb风扇,使用下来还不错,现在想弄一个温度反馈的调速器
拼多多上买了一个USB调速器,全图如下

细节图,芯片用的是B62801,查下来是B628系列的DC-DC
我手头有10K、50K、100K的NTC热敏电阻,按照原理图应该是替换原理图中的R2就可以实现温度升高-->电压升高的目的
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看一看,板子上的R2是不是我要找的分压电阻?还有,电位器是10K带开关的,应该用哪个阻值的热敏电阻?

楼主:
再补充一下整体效果
没有打一孔一眼,尺寸刚刚好,完美

楼主:
刚刚万用表测了一下,实物上的R2在调整电位器改变电压时,两端的电压保持0.60V不变,B62801芯片的3脚也是0.6V,应该就是反馈脚了,是不是我把热敏电阻并联到R2上,就可以实现温度升高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东西在手,动手实验不就完了

网友:
意义不大,风扇电压高了容易坏。
先用可调电源记下你要的风扇工作电压范围。
找你所用的NTC温度-阻值对应关系,FB脚电压找规格书,然后计算计算,串并电阻使你所要的温度范围生成对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