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型灯管台灯又挂了,扔之前又想救它一命,搞一下。

楼主(2020-06-03):
普通U型灯管台灯1个,用了五六年了,以前换灯管五金店问我要好的还是孬的,我都买好的。后来买孬的发现寿命都是1年左右。也不是学习台灯,很少用。这次打算扔掉呢,翻我的垃圾箱看看有啥一块仍的(相信坛友们都有自己的垃圾箱吧)。发现了一块LED灯板,灵机一闪,换上试试。就是这货

开盖

网友:
应该装条形LED灯板……

网友:
固定不好吧,热熔

网友:
这台灯,一边亮

网友:
灯管里边的那个绿色的电容耐压不够,故障率很高,

网友:
感觉这个台灯用12伏的LED灯条改效果能比较理想,把灯条直接用胶粘接到反光片上

网友:
嗯,荧光灯改LED灯·
升级改造 成功!

网友:
改得有点不好看。

网友:
一个呢应该用灯条,二一个呢,用热熔胶固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