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Nokia AC-6C

楼主(2020-06-03):
拆个Nokia的电源,电流太小没有用,拆了。

参数550mah太小

T6螺丝

对了,这次拆了2个带尾巴Nokia电源。欢迎打赏,早起换论坛拆机神器。谢谢观看。

网友A:
我记得旧版的论坛里有大神用这个外壳改造白光电源的

网友:
做小夜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旧版的论坛里有大神用这个外壳改造白光电源的

对头,好像那个大神是把卤素灯电子变压器改装变压器部分及输出部分后装进去的。

网友B:
我有好几个这种低于1A输出的充电头还在用,充一晚上都能充满,感觉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伤害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个这种低于1A输出的充电头还在用,充一晚上都能充满,感觉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伤害没那么大。 ...

就是,电流小不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