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 AB 量产失败

楼主(2020-06-03):
用网上找到的sm3281 ab量产工具能成功识别,但是量产时候老是失败,设置基本上都试过了,拆开看是sm3281L AB 难道工具不兼容?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设置图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图发上来看看啊

大部分选项都试过了,怀疑是工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图发上来看看啊

请教高手如何恢复正常,第一张图是没有坏的时候的,用这些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你接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你接口有问题

前后usb口都试过,现在插usb2.0已经不能识别了,只能插3.0接口

网友:
拔掉重新插一遍再量产;

楼主:
量产失败后再插虽然有容量了但是无限提示格式化无法操作

网友C:
TSOP的吗?那只能黑片工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OP的吗?那只能黑片工具处理了

黑片工具全部没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全部没法识别

自己摸索改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降容量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