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最近流行的NVME 慧荣SM2263xt+NW912 开卡简易教程

楼主(2020-06-03):
我是从镁光BX500上拆下NW912 贴上2263xt

颗粒:镁光NW912 颗粒ID:2CA40832A100

简单说下开卡步骤    我是在主板上直接开的

1.短接主控板ROM

2.安装开卡NVME驱动 驱动安装好后需要重启生效

3. 开卡软件识别后  ROM短接去掉

如果遇到开卡软件不找不到盘的情况  按照下面操作重新扫描下硬件

4.  配置开卡信息

5. 配置完后保存  点Start开卡      整个过程很快 几十秒

6.开完卡后卸载开卡专用NVME驱动   不然速度只有50M/S

7.最后就是快乐的跑分

写入30G后开始掉速到60M/S写入速度   只适合经常读取操作的人玩 比如装个游戏/软件/系统什么的  需要经常写入的朋友千万别搞这个 推荐还是上英特尔三星企业级的盘

本次软件+驱动:

度盘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c3CwVxRh4s8r-9WZmOAyw
提取码:gc1p

网友A:
写入30g掉到60m,辣鸡,怪不得主控板才5,60

网友B:
教程不错,但是为什么不能放一个压缩包里呢

网友:
植锡球的水平真棒,拍照的水平也一流,其他的没有关注

网友:
第一次见NVME开卡,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程不错,但是为什么不能放一个压缩包里呢

论坛限制单个附件大小   已经发百度盘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30g掉到60m,辣鸡,怪不得主控板才5,60

没错确实很辣鸡 不过家境贫寒 只能选这个最便宜的NVME  我用来放游戏/和软件  以后不怎么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30g掉到60m,辣鸡,怪不得主控板才5,60

这个我就不太认同了
1、写入多少掉速取决于你的颗粒
2、有多少情况你会一次性写入这么多的数据
3、掉速之后,持续供电,主控会将数据转移,重新腾出高速区

所以,掉速又能怎样

网友(2020-07-06):
这个好,能更说细点更好了,希望提供相应的软件。

网友:
win7 64位安装开卡驱动,右键选择安装, 提示不支持这种方法安装INF文件呢?楼主是win10系统吧,win10系统里开B27的提示C4文件打不开,找了下里面文件在的,所以试试WIN7,泻火连驱动都装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C: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网友(2020-09-10):
直接就是插在nvme口上就好么,还是需要usb to mvme转接卡的

网友:
我开了一个东芝bics3的,感觉还行

网友:
想问下楼主,SLC缓存开了多大,是否可以guaTLC

网友D:
请问楼主锡粒需要选多大直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没有DRAM 就是垃圾

醒醒,主控内置SRAM,带宽比外置DRAM还高

网友:
NVME也能搞了,实在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锡粒需要选多大直径呢?

锡膏无视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醒醒,主控内置SRAM,带宽比外置DRAM还高

没接触过,不太了解,

如果是SIP的 DDR RAM 还可以,
如果是KB级的CACHE , 不能算啊不能算啊不能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