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数码插卡收音机 HFC-101B

楼主(2020-06-03):
这只数码插卡收音机不开机了,拆开瞧瞧。这个是功放芯片8002,坏了。

使用一节18650锂电池。

普通2瓦内磁喇叭。

主板上有一个显示屏、晶振和按键。

调频收音芯片RTC6222。

CCJ7U13.1主控芯片没有查到是什么数据,估计也坏了。

主板正面,有耳机插孔、充电插座、电源开关、储存卡插座、音量拨盘等。

芯片坏了,不便修复,报废。
谢谢观赏。

网友A:
确定不是晶震坏了吗?芯片故障率很低的
编辑一下,发现有问题没看仔细
换一颗功放就行了,不用报废,很常见的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晶震坏了吗?芯片故障率很低的

因为用音频信号输入功放集成块,喇叭中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音频信号输入功放集成块,喇叭中没有任何声音。

8002第一脚是关断控制脚,高电平时芯片待机,和这个不知有无关系

网友B:
芯片一般不易坏,除非电压超髙,电源接反,啦叭短路,查查别的再定论。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充电是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扔了,电池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一般不易坏,除非电压超髙,电源接反,啦叭短路,查查别的再定论。

在没有电源管理模块的情况下,当充电时不装锂电池或中途卸掉锂电池都会导致电压升高至5V,极易导致芯片损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没有电源管理模块的情况下,当充电时不装锂电池或中途卸掉锂电池都会导致电压升高至5V,极易导致芯片损 ...

这种情况我倒是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种太低档了,扔了不可惜!!

网友:
电池装反,烧的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2020-07-06):
和不见不散一个系列来的,做工都很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