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速水龙头垫片修理,进来有惊喜

楼主(2020-06-03):
这个水龙头有数显温度显示还不错,用了两三年。今天出来,从底部开始漏水。然后我把它拆了。

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垫片,靠这个东西推动开关然后加热。

原来是这个垫片漏了

然后家里也许有两个报废的,拆出来傻了,直径比这个还要大。

没办法,先用502胶水粘上试试,结果还是不能养漏水。淘宝找了下,又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称。
只好继续维修。
办法来了,先套上看看。

然后装回去测试一下。

有一点漏水,这样不行。于是把它拧紧。好比之前好一点好一点,但还是漏,肯定不行。于是下不这样操作。

结果装回去比第1次漏的更加历害。只能放弃了维修失败

网友A:
这东西,怎么那么像二弟工作服

网友:
小小安全套,用处还真大,人人少不了

楼主:
谁知道硅胶要什么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那么像二弟工作服

这就是二弟的工作服吧。。。。。

网友:
我是不敢用,怕漏电

网友B:
可以看看  我的也是哪东西漏水  搞定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31ilp34qaf57

网友:
找马云    水压开关密封件

网友:
通病!都是从这个地方漏的   傻宝有卖的呀 我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  我的也是哪东西漏水  搞定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3342e8dlYEq0q& ...

我的那个直径是11厘米,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直径是11厘米,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开关胶套直径都11“厘米"   你那热水龙头得是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胶套直径都11“厘米"   你那热水龙头得是有多大啊

让我放大了10倍,不好意思,应是1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我放大了10倍,不好意思,应是11mm

用尺子量量吧   你确定是直径11MM?

楼主:
没搞定没搞定,用502胶水补了一下漏,包括补鞋胶水,还是淘宝找了一下没有的卖,尺寸大的有卖,小的就成稀品,最后买了硅胶胶水,能不能使用,不好用最后没有,只能放弃了。

楼主:
东西修好了,最后用硅胶胶水补回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搞定没搞定,用502胶水补了一下漏,包括补鞋胶水,还是淘宝找了一下没有的卖,尺寸大的有卖,小的就成稀品 ...

这个游标卡尺害死人,害得我淘宝找不到配件。实际应是24mm左右。难怪淘宝找了一大圈没找到。

网友:
不打胶怎么能修复呢!!

网友(2025-05-30):
你的卡尺该仍了,目测2.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