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网线钳的选择……终结篇

楼主(2020-06-03):
原文发表在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45549238

一、前言
  • 工具好用则干活如游戏,反之则事倍功半;
  • 为什么压接网线水晶头会一次不成功?
  • 上百的网线钳到底是带智商税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 网线钳与水晶头这里面的选购重点是什么?!

二、B站视频评测版

《常用网线钳与水晶头的选择》

三、选择要点

3/4/5/6类网线钳是通用的称为常用网线钳,再往上就是7类线专用网线钳,应用较少,所以本文重点讲讲常用网线钳的选择要点

1.剪线

两腿间带助力杆的不要,影响剪线功能,这是一种外行设计

带塑料保护罩,华而不实的外行设计的不要,影响剪线或影响剪线视野,如下图

如果将这个橙色塑料去掉行吗?去掉就会发现它有新问题,所以这种的理解为不要就行了

剪、剥、压是网线钳最基本的三种功能,任何华而不实的设计都要为这基本功能让路!

2、剥线

  • 剥线不好用,做工程累手指,剥线容易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间隙大剥不了线;二是切刀割的过深伤了内线(伤内线一般没事,但会让人心理上觉得不完美)
  • 另外,网线0.4或0.45mm的一般线径细,0.5室内或0.5室外及不同品牌线径粗细也不一样,像三堡HT-210C这把网线钳的剥线功能如果剥0.5mm的网线没有问题,如果是剥0.45mm网线就存在一点问题,慢剥切不到线,实际在剥线时网线往往是斜着的,所以用三堡HT-210C正常剥0.45mm的网线也不会存在问题(上面说过,慢慢的一边观察一边剥肯定是剥不着的,正常剥就是网线斜着与上面的剥刀形成一定的接触是没有问题的)
  • 视频中的改造后的波斯BS433268无论剥0.45还是0.5,不管是快剥还是慢剥都没有问题,只是它慢慢的剥都能轻松剥下0.45与0.5网线的皮,快剥的话易伤内线,不过经过反复对比,改造后的波斯BS433268是最好用,JD价只是29元!

3、压接

压制水晶头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压接模具的精准性,二是压刀的质量问题

如上图,压刀是8个要做到宽与平(有的垃圾网线钳太窄,导致压刀不一定能压着水晶头上的金属片,这样就会造成金属片没有被下压的情况)

模具是否精确一试便知,压刀正好闪过水晶头上金属片的斜面(因为斜面是接触网口的),与金属片的压面完全重合,视为标准;有些网线钳压刀并没有露出斜面部分,导致与水晶头金属片上的压面不完全重合,会造成金属片损伤,甚至出现压接不成功的问题,如下图

这个水晶头虽然是通的,但水晶头金属片受到了较严重的压伤,该网线钳就是视频中所讲的欧宝双用网线钳(OB-318),视频中它的压刀并没有露出金属片的斜面部分,这说明压刀并不能完全与金属片的压面重合(只重合了大半),而用力时因为水晶头前端可以松动,所以主要是金属片的后半部分受力,所以造成了上面的特征伤痕

四、分类讲解

1.淘宝假货

什么TP-LINK/海康/KS/欧宝/天粤欧宝/甬邦这个看价格就行,凡低于20的不用细究多半假货

如上图,它们可能同时存在上面的情况,压刀面过窄(压不住水晶头上的金属片),或者8个压刀不规则两端短中间长,或者压刀有不同程度的伤,再者棘轮齿牙都磨没了(虽然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是画蛇添足,但它还是没了),就这作工,也不用评测什么剪/剥/压了!

2.欧宝
视频中用的是OB-318这款主要是压水晶头部分的模具不精准,上面也说过就是压刀与水晶头金属片的压面不完全重合,这款也能压水晶头,就是作不到100%一次压接成功,可能与其压刀面较窄有关系,如下两图

上图是OB-318在水晶头卡到位的情况下,压刀与水晶头金属片的对位情况,可见,它的压接模具是不精准的,会造成损伤水晶头金属片的情况(上面有图)

3.腾飞网线钳及类结构产品(TF-N568R)

这是一把左撇子产品,之前作过专题视频,在此

左撇子棘轮网线钳,你见过吗?

这款产品可以用,但难用,作工程可千万别用它,而且这款剥线功能不大行,剥不了0.45mm的网线

4.三堡HT-210C

这款产品的评价就是“精准”,压也行,剥也行(不易伤内线),剪也行,唯一的缺点(相对波斯双用网线钳BS433268来说)是压水晶头时用力要大,价格也贵一些,JD价是69元,新手可以入这款网线钳,但我更建议入视频中推荐的波斯双用网线钳

5.三堡HT-L2180

这是一款缺点一堆的垃圾产品

1)胶柄没有防脱设计,压三次之后,胶柄脱离,远远对不起69元的价格!

2)剪线时红色噱头保护套会阻挡视线

3)压两次,刀口卷印

4)去保护套后剪线不断,上下偏离(视频中此处更详细)

5)剥线功能也会高机率伤内线

这款产品根本就对不起69元的价格是彻底的垃圾

6.首工SK-868E

这款橙色保护套影响剪线功能,差评;
去掉保护套后,剪线发生偏离现象(视频中清晰讲解)非常不好用,就凭这一点,这一款网线钳不能推荐

7.波斯BS433268双用网线钳

这一款是我极力推荐的产品,它的压接模具精准;切线没有任何问题;唯一的缺点是剥线时容易伤内线,其实自己掌握网线钳刀口开合的距离剥线也行,关键是每剥一条线都要慢慢的仔细看,这在大量的工作面前是不行的,还好,它还能改造

将剥线模块拆下来,取出剥线位的小刀片即可,如果觉得棘轮不好用,也可以拆掉,在拆掉棘轮与剥线底部的刀片后,这把网线钳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一样好用

左侧是改造前的,剥线位底部有刀片,左上角有棘轮;右侧是我现用的改造后的去掉了这俩,这款在剥线方面,比三堡HT-210C还好用,因为210C剥0.45mm不如这个好用

8.波斯BS-433468三用网线钳

这款也是省力结构,缺点是它会同时压低水晶头的卡位尾巴(可能存在不用手往上掰会卡不住网口的现象)

实际给政府干活,偶尔将网线中拆分出电话线来才可能用到6P头,所以8P+6P的双用网线钳就行,而且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

五、水晶头

1.腾达/腾飞皆是外行产品

不管真货还是假货都是外行产品,市场上还有一些仿大唐电信,腾达,TP-LINK的假货水晶头有个显著的外观特点如下

就是金属刀是一体黄色(见到这种的赶紧扔掉,耽误功夫),这种的还容易长锈,压面还窄,压面窄是造成压接水晶头不成功的关键因素

左侧是腾达水晶头(或假货水晶头),右侧是大黄蜂的,大黄蜂的金属片的压面要明显厚的多,这才是一次压接成功的关键原因

其实,就算是不比较压面,这个腾达的水晶头,不能在TP-LINK的交换机上卡住,这也是水晶头不标准的地方,这一点会让人崩溃

另外,如果是0.5mm的网线,还有可能线伸不进水晶头,因为它的通道太窄了,当年冬天给一个钢结构养殖大棚安监控,当时也没注意水晶头的好坏,就是因为网线伸进去很困难,可费大劲了,让我抑郁了一天!

2.山泽水晶头

JD上这个品牌很容易买到,特价时我花18.2元买了一盒型号为:YH-5100的,还有一款28.9元的WL-5100的

咨询了下客服关于两者的区别为啥差十块钱,客服说什么贵的材质密度纯扯淡的搪塞内容,我感觉贵的可能镀金的厚度高一些,至于准确的镀金厚度,客服都不清楚我更不清楚了,现在打特价62元(平时是79元)的TP-LINK超五类水晶头,产品说明上镀金厚度是24K 50u'',这方面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关键是如果我们不拔插多次,弄个19元左右的应该可以

因为我手头常用的大黄蜂的水晶头是比较贵的,分别在大黄蜂与山泽YH-5100中各拆了一个金属片,外观上对比一下

说实话我都忘了哪个是山泽哪个是大黄蜂了,好像左边的是山泽的,两者的外观区别好像不大,所以19元左右的山泽水晶头看着还行,也特地拿TP-LINK的交换机插过测试卡位,是精准卡上的,所以大家平时买山泽19元左右的这个YH-5100就行

六、总结

清楚网线钳的选购要点,清楚水晶头的注意事项,则作水晶头,一次压接即可成功,并且可以自信的肯定这一点!

30元的波斯BS433268双用网线钳(稍加改造),再配19元左右的山泽超五类水晶,完美

七、题外话

我2010年就作电脑及监控,当时渠道上随便买的KS-318的双用网线钳及欧宝的三用网线钳,好像都是10块钱,水晶头当时不懂也是乱买(反正捡便宜的买),风风雨雨这些年也没太注意水晶头与网线钳的问题,那个蓝色KS-318的老网线钳挺好用的,平时装监控也是一次压接成功,正是因为这种顺境,所以才没有去研究这里面的道道

直到有一天在网上卖了一批监控,大约10几个头吧,出货前要测试一下,所以要做十几根短网线,当时肯定是给顾客新网线钳,我这才发现,无论是三堡HT-210C的网线钳还是新买的10块钱的欧宝三用网线钳都不行,压接水晶头经常有不通的情况,而且还有水晶头个别刀片没有被压下去的情况,当时我一度怀疑到是网线钳质量不好(还没有考虑水晶头的问题),之后把我的老网线钳送给了顾客;

之后在网上疯狂购入了大量的网线钳进行对比,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对比,了解了哪种结构的网线钳是最省力的(像上面第二个视频中还有我两把老网线钳的身影,当时我就奇怪为啥网线钳要设计棘轮,因为我平时用的双用网线钳是最省力的,根本就没有体验过用三堡HT-210C时所用的“大力”),确定了外形之后再发现它哪里的不足,给镇政府接了个网络覆盖,做了很多水晶头,才发现这个剥线功能要是不好用得把手指累肿了,三堡HT-210C的剥线功能好用但压线吧总感觉压的不紧(但测通是通的),慢慢发现,如果取掉波斯双用网线钳的底刀则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这把钳子才是最好用的,只需要取下那颗螺丝(视频有讲),轻松取出模块,上面一个螺丝与胶都没有,轻松打开取出独立刀片,再扣上放回去就行,很简单

其实这一切早该写写只是最近一直忙,今天下午匆忙拍了视频,本来是想打字幕的,但作过视频的都知道打字幕很费时间所以没打字幕,但又怕视频讲的不祥细,所以追加了文字版

这篇文章主要是讲的:

1、先看外形,确定哪种是省力的(外形不对,再贵也不要)
2、其次看压、剪、剥三个基本功能的细节地方,不管它是什么品牌,都不能云评测,亲自检验用过之后才能写共享出来
3、再就是讲了水晶头的重要性,外形上就是镀镍的一般差不了,一体黄色的不要,金属刀要厚的(这个得有对比才行)一般通过外形判断好坏是准的

就这些了……

补充内容 (2020-6-16 10:24):
纠错:本文中,个人所实用的网线钳实际为”邦手“牌网线钳,它的LOGO是B&S,而非波斯,因为它仿了波斯网线钳,名字都近乎一样

补充内容 (2020-7-2 12:18):
原B站视频《常用网线钳与水晶头的选择》已经加入了第二集视频,实测了山泽SZ-2068(合格),波斯BS-433268(棘轮卡位是4个,合格),邦手BS-433268合格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
虽然没看懂,这么多字,用心了。

网友:
看到熟悉的字了,农牧行业的在数码论坛居然看到鸡棚

网友:
钳子还好,头更重要,被烂头子坑了好几次了

网友:
学习了,就差一份压网线的工作了

有图片挂了,视频也挂了,如果有的话

网友A:
你说的正好我在用,山泽水晶头我买的超值款,12.9   8合还在路上,前面买过6合。
网线钳 三堡,就是贵,用起来没问题,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正好我在用,山泽水晶头我买的超值款,12.9   8合还在路上,前面买过6合。
网线钳 三堡,就是贵,用 ...

三堡还叫贵?
正品的AMP才叫暴利呢!

网友B:
网线钳的胶柄脱胶了,应该用什么胶粘呢?

网友C:
我压过上千个水晶头,直通率99.9%以上,应该对钳子有一点发言权
1.不论多少钱的钳子,剥线皮的功能,没有好用的,专业干活一定单独买一把剥线钳
2.内芯找齐切线,也是最好单独有一把斜口钳,真的比自带的刀口好用多了
3.钳口水晶头方向水平的钳子,比90度旋转的好用
4.业余做线30块的足够,专业做线100块以上的基本都一个样
5.不论多少钱的钳子,只需相信:大力出奇迹,多使点劲压,都能通
6.头子质量远远要比钳子质量重要
楼主发的那几种钳子都用过,还是下面这种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钳的胶柄脱胶了,应该用什么胶粘呢?

胶柄拿下来,电工胶带往铁柄上缠N圈,然后胶柄使劲撸回去

网友D:
咸鱼15元一盒的亨通它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压过上千个水晶头,直通率99.9%以上,应该对钳子有一点发言权
1.不论多少钱的钳子,剥线皮的功能,没有好 ...

8块钱一把!15快包邮送大礼包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堡还叫贵?
正品的AMP才叫暴利呢!

80比十几块的网线钳来说,便宜?能买6,7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堡还叫贵?
正品的AMP才叫暴利呢!

什么都跟贵的比,那苹果手机那都是便宜货。

网友:
好的水晶头像以前的AMP、TPLINK基本上是镀金50U的,然后有30U的微便宜点,一般用的镀金有个3U就可以了,再差的无镀金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和邦手是否是一样的?邦手BS4332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正好我在用,山泽水晶头我买的超值款,12.9   8合还在路上,前面买过6合。
网线钳 三堡,就是贵,用 ...

超值款?JD货?能拍点图片上来吗,先看看上面的金属片是不是镀镍的,再看看刀片的厚度怎么样,是100个吗?是超五类吗?不然超0.5mm的网线我怕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钳的胶柄脱胶了,应该用什么胶粘呢?

用电钻在胶柄上部打个小洞,弄个小铆钉或者用个2.5长的燕尾丝拧住;或者用哥俩好试试;我看其他网友提的用绝缘胶带缠住再砸入也行,也可以不要胶柄直接用胶带缠,或者干脆换把新网线钳,才二十来块钱,不值当的费心,更何况,我已经弄了一堆网线钳作实验了,直接买指定产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压过上千个水晶头,直通率99.9%以上,应该对钳子有一点发言权
1.不论多少钱的钳子,剥线皮的功能,没有好 ...

从你的发言中个人觉得您对产品了解的还不够细
比如说网线钳的剪/剥/压三者的细节考察部分
如何确定模具是否精准?
哪种结构最省力?
剥线部分如何改造?
剥0.45或0.5及快速盲拧剥线与慢慢细致观察剥线的区别在哪里这些等
不过还是感谢您的真诚回复,很多网线钳带小黄刀,这个小刀即有打线功能也有剥线功能,剥线的话很容易伤内心,用改造后的波斯双用网线钳,有空你再试五剥线,也许会打开新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15元一盒的亨通它不香么!!

亨通的网线在渠道上有卖的,水晶头还是15元的没出过,不敢云评测,不过水晶头的细节(主要是外观上判断好坏上面讲了),如果您手里有亨通的现货,可以拍几张大图出来,学习下,如果外观符合标准,或许是性价比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