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OPPO假手机,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06-03):
如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玩意~

一看就知道是个假手机,摄像头、闪光灯里面一看到知道是贴纸贴上去的:

沿边掰开,惊了,还送这么大一块配重铁,比沙子良心:

假手机常见的2颗2025电池和忽悠人的LED背光去哪了?

双色温闪光灯,其实就是贴纸:

滚!垃圾桶去:

顺便请教大神一个问题,网咖的机器上要装SPSS22.0怎么办?安装完成提示重启,一重启软件就没了。

网友:
先装个虚拟机,再装那个软件

网友A:
充电接口是真的呀 没拆出来吗?

网友:
跟荣耀4X很像

网友:
哄小孩的东西,没想到让老小孩碰上了。

网友:
卖场使用的手机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接口是真的呀 没拆出来吗?

充电接口也是假的,塑料疙瘩

网友B:
商店里用的手机模型,防止被小孩玩游戏。楼主说的纽扣电池能发光,网购百元苹果手机到货后,按开机键显示电量不足需要充电,撬开后里面纽扣电池,小面积背光板充电图案,5秒发光芯片和按钮。我在附近批发市场,礼品定制商店有像苹果手机外形充电宝,容量只有一千毫安时只能应急,输出或充电屏幕发光。旁边的两档苹果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店里用的手机模型,防止被小孩玩游戏。楼主说的纽扣电池能发光,网购百元苹果手机到货后,按开机键显示电 ...

这货B站有人拆机,里面两个2025电池+8脚芯片+LED灯,屏幕内部印有电池图案,开机后内部LED亮,屏幕显示电池低电量忽悠人,那些街头便宜兜售的苹果手机多是这类。

网友:
模型机,供外形选择参考的,选定了再给你开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