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锋vsx-416功放拆了看看做工

楼主(2020-06-03):
带散热风扇

网友A:
看到厚膜我还以为是组合机,再看还是AV功放,AV一般用厚膜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厚膜我还以为是组合机,再看还是AV功放,AV一般用厚膜的不多

小功率AV功放用厚膜很常见。厚膜的音质不比分立电路的差,主要是功率有限。

网友(2021-08-17):
好多贴片元件,线路整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