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HP笔记本电源,准备改24v给白菜白光t12供电。(型号:惠普PPP009H,18.5v,3.5a)

楼主(2020-06-03):
我又来混币了!→_→

电源破壳前!这电源好像是加拿大进口的,后续再改插头。

因为打算做分立元件的t12,所以外壳就没必要留了,直接暴力拆,以后搞个大盒子还可以给t12接地。(结果也接近无损)

这小电位器是干嘛的?不是调压的。

有一个焊点,烙铁焊下金属外壳。

继续拆拆拆,好像做工挺不错!

胶就不除了,有前辈拆过没必要除胶啦,找了下论坛有这款电源的改电压帖子,不过没具体说。

借用一张前辈们的电路板图!

我已经大概锁定是哪几个电阻了,抽空来个“口水大法”试试就行!

改24v待续!!!等我改好再来发帖!

网友A:
不是什么进口,国内高效电子为HP代工

网友:
一直在用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进口,国内高效电子为HP代工

原来是这样,国外买到的made in China~~

网友:
建议用24V电源,大把的选择。

网友B:
18.5V够用了,T12用12V都能焊大多数的板子。

网友:
都是made in China,进口就扯谈了

网友C:
现在用的和你一样的。等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5V够用了,T12用12V都能焊大多数的板子。

我昨天就用12V供电试了,能用没啥事,手里16V   19V电源多的是,没必要搞24V的。

楼主(2020-07-07):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和你一样的。等你的结果

改好了,看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