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这样插的光纤怎样拔?需要拆开吗?

楼主(2020-06-03):
(图片)

网友A:
要拆开,用一字刀扭180°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用一字刀扭180°打开

谢谢大佬!
一字刀扭是不是螺丝刀?在光纤位置的缝那里,用它撬开吗?

网友B:
楼上正解。打开盖子就看到接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打开盖子就看到接头了

谢谢!是在光纤附近那个缝那里撬开对吧?

网友:
拆开盖子再拔里面那个蓝色的头就可以出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