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废旧烙铁+中性笔壳,改t12手柄!

楼主(2020-06-03):
刀头镇楼!

前面刚把笔记本电源拆了,准备改24v给t12。

t12烙铁头先到了,闲着就先搞个手柄吧!
就这些东西,开搞!

拼凑一下,挺合适的,大小刚刚好,笔壳刚好卡在t12限位圈⭕️那里~

0.75平方耐高温硅胶线1米,好像有点粗??

改装开始!!!
笔壳开孔:

造几个金属接触片,用来接触并夹紧t12烙铁头(从保险丝卡座拆的):

听说接地可以加个电阻/电容??不懂,跟着做就是了。

502+热熔胶固定:

好咯,塞进去!
(没注意到这手柄后面越来越细,一开始塞不进,除了点热熔胶才挤进去,好紧!不怕掉)

接上航空插头!搞定!还行吧~~

完~~其实我又是来混币的!!!→_→

网友:
白光一开始白菜的时候,大家都是用中性笔套来做手柄的。

网友:
用完高频焊台、、、、、T12我选择丢弃

网友A:
中性笔套耐温不行,估计用不住。

网友:
高频手柄好贵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A:
中性笔套耐温不行,估计用不住。

没问题的,t12手柄部位并不热。

网友B:
只对楼主焊锡丝有点兴趣

网友:
对楼主的手艺有兴趣。

网友:
线确实是粗了

网友C:
高温焊接大件,后面会很热,热熔胶

网友:
不错的改装。按从传统电烙铁转用高频烙铁,跳过T12。看来要买一个玩玩

网友D:
用完JBC后我决定丢弃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完JBC后我决定丢弃高频

总之一分钱一分货,用JBC你必须用JBC的原装头才能体现出效果,你要是用了国产的兼容头,就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对楼主焊锡丝有点兴趣

 上个世纪末的焊锡丝,九几年的。从老爸那里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对楼主焊锡丝有点兴趣

 上个世纪末的焊锡丝,九几年的。从老爸那里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焊接大件,后面会很热,热熔胶

可能是我使用时间短,基本焊完就关掉,所以目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