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一台三菱GX-350投影仪高温停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0-06-03):
忘师傅指点一二,一台三菱GX-350投影仪高温停机维修求助,
开机正常显示图像大约一分钟左右高温报警灯亮红灯,投影灯熄灭,投影灯指示灯绿灯,风扇高速运转,大约30秒电源指示灯橙色可以再次开机,里面风扇全部正常运行,也清过灰尘,温度保险正常,短接温度保险问题一样,不知从何下手了,温控集成块不知是哪一个,望指点,定谢

网友A:
cdscgaozhi  成都四川高志

网友A:
灯泡快坏了,或者电源部分都会引起。灰尘和温度头楼主都检测过了。

网友B:
2个风扇 都100%正常?

网友C:
温度探头不一定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cgaozhi  成都四川高志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快坏了,或者电源部分都会引起。灰尘和温度头楼主都检测过了。

换了新灯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风扇 都100%正常?

三个风扇都正常的,就是图片那个小风扇开机不得启动进入正常模式就正常转动,说明风扇是受控制的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探头不一定短接

我只是短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快坏了,或者电源部分都会引起。灰尘和温度头楼主都检测过了。

只有电源部分没法检测了,其他都检测清理过了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2020-07-10):
貌似散热风扇的风向问题;拆装时候注意没?

网友(2024-03-11):
解决没有?我有一台GX-560也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