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中原通高速通行卡

楼主(2020-06-03):
可以拆个太阳能和五号电池一个

网友A:
14500锂电,不错。怎么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0锂电,不错。怎么利用?

放刮胡子刀上。一个顶俩。

网友B:
14500普通锂电,带蓝牙,单微波频道。

用不住的东西   单微波速度一快就丢包,还用怎么烂的14500,没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普通锂电,带蓝牙,单微波频道。

用不住的东西   单微波速度一快就丢包,还用怎么烂的14500,没电快 ...

gao高手哇

网友C:
一定要测量一下电压,这东西可能用的不是锂电池,可能是3.2V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测量一下电压,这东西可能用的不是锂电池,可能是3.2V磷酸铁锂

有这个可能性,我记得成谷就是铁锂  3.2V   400的。

成谷是粤通用过的一个公司的。    号称没零度,结果到北方全傻了,冻的直接掉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测量一下电压,这东西可能用的不是锂电池,可能是3.2V磷酸铁锂

是3.2的,充电器还不好找,吃灰吧

网友(2020-08-05):
一般这种设备里面用的是Li-SOCL2电池,是不可充电的锂电池。品牌好点的话会用进口的塔迪兰或者国产亿维,两个“电池”,其实另外一个是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