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撸倍量USB四槽充电器DP-U82并改成镍镉放电器

楼主(2020-06-03):
倍量确实便宜到你服气,而且外观也还不错。
最近发现镍镉很难放电完全,结果某宝上竟然找不到4节AA电池的并联电池盒(串联的倒是多如牛毛),
后来一想直接利用倍量的外壳不就好了吗。
于是领券后撸一个。

楼主:
改造成镍镉放电器,哈哈就是这么简单实用,还是无损的。

网友:
创意不错,
这弹片内阻肯定大,这样电流不太均匀,黑线接中间就好了

楼主:
抽空补上电路图,这个空间大,很适合改装。

网友:
直接二极管加限流电阻,这倍量也敢出,连个基准源也没,妥妥的过充
倍量一生黑了

网友:
利用外壳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问一句5号电池盒,4个,撑死了2元钱。你这个撸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句5号电池盒,4个,撑死了2元钱。你这个撸来多少钱

10.9-5=5.9,我没有找到4节并联电池盒,你给个链接呗?

楼主:
USB接口有点接触不太好,无解。

开始充电电流400mA,每只100mA。

满电后充电电流350mA,每只87.5ma。

后者充了12个小时,即1.5的时间倍率,
但结果饱和度只有DP-B01的93%左右,
说明直流恒压恒流充电确实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9-5=5.9,我没有找到4节并联电池盒,你给个链接呗?

单个5号电池盒买4个,你爱并就并,爱串就串啊。不香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接口有点接触不太好,无解。

开始充电电流400mA,每只100mA。

这是巨为的表吗,准吗。我用白色带USB尾巴的,电流跟万能表的电流,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巨为的表吗,准吗。我用白色带USB尾巴的,电流跟万能表的电流,相差很大 ...

爱并并,爱串串,高见,不过总归是没有一体的方便。

万能表和USB电流表本身,应该对我们业余的已经很准了。
但是便宜的万用表(贵的我不知道),接入电路,小电流下内阻比较大,对电路的影响非常大。
例如测5V的400mA的东西,万能表本身内阻就有4Ω,算下对电路影响太大了,没法用了。
所以这时候还是usb电流表好用方便。

楼主:
DP-U82的USB电源接口有点接触不好,上次测的4节充满电流350mA,今次测的4节充满电流是380mA

始充电流100mA,饱和电流95mA,与shoudian论坛网友测试计算的90-115mA出入也还是不大的。

楼主:
计算也简单的,4楼电路图。
5V USB供电电压 - 二极管压降0.7V -电池1.2V,再除以两个56并联电阻

(5 - 0.7 -1.2)V / 28R
=3.1V / 28R
=110 mA

(5 - 0.7 -1.5)V / 28R
=2.8V / 28R
=100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