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无人机电池解锁

楼主(2020-06-03):
小米无人机4K版,电池过放无法使用,查到电源管理IC是中颖的SH79F329,资料查到是8051内核的MCU,手头也没JET51A PRO06A的编程器,不知道在中颖官方找到资料(SH79F329 2-5串NMOS方案使用指南V0.0)中的SmartTools是什么工具。

请教大神们能否破解?

网友:
亿航也有这种电池,黑色的板子断电后不锁,绿色的板子断电后锁,俩mos就关掉了,无法充放电,但电压电流检测显示都正常,不知道怎么解锁?

楼主:
我这个中颖是可以通过他自己的编程器读取写入数据的,不过挺贵的,不知道普通的UART编程器或TTL能不能读写,找个好的主板拷贝一份数据,或者能破解就好了。

楼主:
没人看吗?还是都没兴趣

网友A:
应该研究研究大疆的

网友(2020-11-14):
笔记本电脑电池也是用SMBUS总线通迅,且芯片的资料也有,用单片机能解锁,可看看我的帖子,有SMBUS通信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看吗?还是都没兴趣

有兴趣啊

网友:
有兴趣啊兄弟继续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研究研究大疆的

我会解大疆的,解一个20元

网友(2021-10-15):
引用 楼主:
没人看吗?还是都没兴趣

现在新版软件是ProWriter 烧写器应用软件,https://www.sinowealth.com/seach?type_id=68&a_v_type=1

网友(2021-11-29):
smart tools可能是usb转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