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玩具行业的TX吗 请教电路故障

楼主(2020-06-03):
貌似3通, 8脚IC是LM393,另一个已打磨

大管子30H80下面 还有1个丝印为ML5的三极管, 角度原因没有拍摄到
2个整流管型号看不见  应该不是特殊型号

简单测绘如下:

通电后 接收板上led会亮 ,遥控器上轻推油门  2个主电机会转,(尾电机始终无反应,原因不明)

当油门继续推  电机速度一提高   就马上崩了:电机不再响应遥控   板上led也不亮了

板上元件没有明显烧灼现象,猜测是有元件特性不佳
请熟悉的TX给点思路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愚见:逐个电机断开测试,判断是否某个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愚见:逐个电机断开测试,判断是否某个电机过载。

好的

确实象过载保护,但这种简易玩具的电路  好象没开关电源那么精细

网友:
这个是遥控飞机上的电路板吧。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有一个基本上一样的,电路板。MOS管烧了一只。型号是FDU8896。
共轴双旋翼飞机,两个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