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生收音机(TECSUN R-303)

楼主(2020-06-04):
这个破玩意,音量没法控制了,有时越听声音越小,有时候越听声音越大
一怒之下,彻底干掉它

十多年了

唯一好处是不用电池

这个电位器坏了

进水腐蚀了

我也懒得修,拆扔了算逑了,破东西留着占地方

没什么好的元件可拆,有空就拆了这板子

网友A:
关键是现在的调幅收音几乎没法听,调频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的调幅收音几乎没法听,调频还凑合。

的确是这样,所以留它何用

网友:
带开关的电位器一般都不耐用

网友:
德生收音机 曾经是 很牛的牌子的呢

网友:
现在的广播节目也真的是没什么好听的,各种广告

网友:
有好几台德生,现在都不听,只听网络收音机,方便。。。

网友:
难道不是电位器坏了吗,换一个试试看嘛

网友:
的确,留着占地方,扔了好~

网友:
做工一般呀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最痛恨的就是这种音量电位器

网友:
我的索尼大法很好呢……

网友:
同款德生路过

网友:
电位器滴几滴缝纫机油就好了。电位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的调幅收音几乎没法听,调频还凑合。

AM听的是丰收锣鼓,FM听的是医疗广告

网友:
这么久了也够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听的是丰收锣鼓,FM听的是医疗广告

你知道的太多了,,还有听着听着外语频道,突然来一句中央xx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