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宇视的录像机

楼主(2020-06-04):
把牌子说得那么高大上,里面板子却是最小的,采用的是联发科方案,底部有导热橡胶与机壳贴合

网友:
外壳太豪华了

网友:
海康的也一样,好像用的华为芯片!

网友:
外壳用料奢华,

网友:
本身就是低端产品,要什么自行车?这种单盘位机器,也没什么特殊功能要求。解码也就是能做到4路全尺寸解码就很牛了。
宇视原来是做行业的,这种低端产品。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底部有导热橡胶与机壳贴合

网友:
真是“大道至简”啊

网友:
宇视的NVR用了让人心酸啊,又贵又不好用,只支持单点单用户登陆。
不过摄像头比大华的做的好多了

网友:
    只能说不忍直视啊。

网友:
以貌取人 好多都栽了

网友:
H3C的二奶货,还自标行业标杆。。。。我去。。

网友A:
分销的产品,算可以了,起码冲压底板都是挺规整的,比山货强太多。
肉嘛,这种分销货都是恶性竞争的产品,内部芯片的开销能力达到产品定位需求就好,做更好的几家都会,但能接受哪个价格吗?
康康的机器也不一样,开始是800的4路货12V4A的电源配专业大电流端口,后来就不断缩水了.
你给他800,他肯定愿意给你上好东西啊,问题在于消费者不愿意掏800,你买800的主机去做小工程是接不到活的。且当年的800元比现在的800元强太多了。
机器还预留了风扇安装位置呢,加个风扇上去,机器耐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销的产品,算可以了,起码冲压底板都是挺规整的,比山货强太多。
肉嘛,这种分销货都是恶性竞争的产品, ...

加个风扇死的更快,嘿嘿。这种主机一般上不了台面的。它的使用环境更是差的不可想像。温度特别是湿度,风扇把潮湿的灰土吸或者吹到主板上导致各种安全隐患。现实中,这种低功耗的机器无风扇的寿命远远超过有风扇的。

网友(2022-02-07):
芯片都没给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