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的变频风扇

楼主(2020-06-04):
京东上买了个美的的变频风扇,有异响就把它拆了看看。各位看下,这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
变频风扇很多是用直流电机的,你这个交流电机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是无刷直流电机没错,为啥不用低压?这么点功率,高压绕线都搞死人了,太细!!控制器成本还高!!

网友:
是交流变频的。

网友:
电机是100V50Hz的单相异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直流电机没错,为啥不用低压?这么点功率,高压绕线都搞死人了,太细!!控制器成本还高!! ...

哪里能看出来是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直流电机没错,为啥不用低压?这么点功率,高压绕线都搞死人了,太细!!控制器成本还高!! ...

但省了降压电源板子

网友:
你这是一般电机+变频器(板),也算是变频风扇吧。

不过家用配合空调的话,建议买小米的直流扇,毕竟300多买个传统电机心里还是不爽的,这种交流电机震动大,动平衡差,噪音也就相对大很多。

纯直流扇,只有小米相对便宜且没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看出来是直流的

3根线,有ipm模块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根线,有ipm模块啦!!

电机是异步电机
非同步的,直流无刷是同步电机
只是用IPM驱动异步电机,估计是VF控制策略

网友:
本质上属于单相裂相(两相)电机

网友:
交流电机,不好,一般直流变频风扇20W左右,省电,功率大了的就不是直流变频风扇了

网友:
这个确定是变频的吗,看着交流电机啊

网友:
美的的直流风扇基本都是NIDEC电机,有电源板,控制板,单价都不低于300,LZ的肯定不是直流电机

网友:
纯直流变频效率高些,而且好的纯直流电机可以用上钕铁硼强磁,这个等于是多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交流变频板。电机还是一般风扇的电机。

网友:
这可以算是

网友:
电机功率才13W,这么小。

网友:
好奇的是100伏50赫兹,500元以上真变频一般是精工无刷电机12伏到48伏,工业中有一种EC节能高压调速永磁风机,直接输入200伏到250伏,有些可以定制调速线和温控探头反馈,里面永磁无刷耐压400伏,类似电脑风扇集成高低压驱动板,和霍尔元器件功率管控制芯片等。总觉得楼主电扇,叶片多风压值比较大没啥用,像八几年蝙蝠牌落地扇才三片大扇叶,每片扇叶倾角大概30度,最大风很好,最小风没啥气流声。

网友:
单相交流变频?不是直流变频这价格真的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异步电机
非同步的,直流无刷是同步电机
只是用IPM驱动异步电机,估计是VF控制策略

这个有可能,hoho!三相交流电机!!用vf控制的,也不错,起码没噪声问题!!电流直接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