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mos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20-06-04):
发帖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下图是一个山寨手机的OTG 的部分电路图,大致说下OTG 检测流程,OTG 设备插入手机的TYPEC 接口,接口中的USB_id脚的电压由1.8V变成0v ,然后手机开始输出5V 电压给OTG 设备供电,后面就是设备之间握手识别过程了。在下图中,OTG的5V 电压所在的线路是LVBUS , 手机USB_id 脚1.8v拉低之后,VBUS 处电压由0V变成5V。Vbus 和LVBUS 这中间由一个MOS 管(P沟道)U105隔离。我用万用表示波器各种量 ,没有发现这个mos管的G级的电压变化,自始至终G级都是0V ,但是只要VBUS有5V 点压产生,LVBUS就有5v了,且OTG能正常工作,我取掉这个mos 后OTG 不能正常工作,测量LVBUS没有5v过来。因此 很疑惑,这个PMOS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A:
正常的啊,PMOS管G极电压为低电平会导通,在导通的情况下,VBUS有电压,LVBUS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啊,PMOS管G极电压为低电平会导通,在导通的情况下,VBUS有电压,LVBUS就有电压,
...

如果是低导通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上面图中U106有可能优先导通,然后U105的gate被拉高,然后U105就导通不了,导致OTG设备无供电?

网友:
L_VBUS与W_VBUS交叉控制,OTG能够切断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