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论2258XT+MLC是怎么炼成的,

楼主(2020-06-04):
待业在家无聊的一天,2258XT G2板子买了也好几天了,芯片啥的之前都带回村子里了,回去拿风枪的时候忘记带来了,手头就只有一些之前测好的05466 64G,想着58XT有支持1Z MLC的工具,先看看支持列表,没有这个ID的,找一个差不多的ID改一个,软件识别,开卡报错GPIO Check fail (18)/(3C.01),直接改ID看来是不行,
进Flash.SET看看,里面找了这个芯片的ID,但是支持列表里面是没有的,把芯片的ID和后面的一串参数一起复制到刚才改的那个型号上去替换掉,接着开卡,还是失败,
显示大概意思是软件找不到对应的ISP,请检查,

转换一下思路,替换参数也不行,那改参数呢,找到芯片应该的参数和修改的参数做对比,
ID虽然只有一位不同,但是参数还是相隔好多的,从前往后依次修改,经过多次失败后,最终开卡成功,修改的关键参数锁定在第19位,重新分区格式化正常。测试正常

简单测试一下性能,单贴读420+写270,SLC缓存有29G的样子,全盘平均写入50M,双贴读420写380,SLC缓存有58G,全盘平均写入77M,
(个人觉得这个搭配比较适合要求速度要快,还要是MLC的人,模拟SLC缓存还是蛮多的,存东西一般很少一次把模拟SLC缓存写完,大佬除外)

楼主:
B682=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
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45,3A,94,93,76,5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1,04,2,42,15,0,99,7F,01,0000,A2,00,20,20,20,25,10,00,00,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BB,BB,00,00,0000,00,00,00,00,00,00,00,

修改后=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
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45,3A,94,93,76,D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96,02000,02,01,04,2,52,15,0,99,7F,01,0000,A2,00,20,20,20,25,10,00,00,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BB,BB,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B682=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
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45,3A,94,93,76,51,1 ...

51结尾的是非土狗颗粒,D1结尾的是土狗颗粒。
报GPIO错误的时候,是不是土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结尾的是非土狗颗粒,D1结尾的是土狗颗粒。
报GPIO错误的时候,是不是土狗问题? ...

土狗拿掉和贴上一样情况,把19位42改成52就开出来了,看其他型号有是62的,改62也一样报错,52没有问题,这个第19位不清楚是什么参数,有知道的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51=no tog
d1=tog

网友:
讲真,2258XT不太适合做固态U盘
因为需要长时间供电,才会重新转移数据,腾出缓存区
而且掉盘的概率好像也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狗拿掉和贴上一样情况,把19位42改成52就开出来了,看其他型号有是62的,改62也一样报错,52没有问题, ...

19好像是闪存接口速率参数,你看看东芝闪迪toggle颗粒这里都是52(b4的可以到72) 非toggle一般是42

网友(2020-08-09):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个这个版本的,我也有个05446开不了,谢谢

网友(2021-01-30):
请楼主赏赐固件。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带这个类似型号的。

网友:
厉害了,赞一个!准备做一个试试

网友:
正好有4颗上了2246xt写入有点惨,只有190,看样子58xt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B682=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
Sandisk,128Gbit,SDYNSGERM-016G(1zMlc)=45,3A,94,93,76,51,1 ...

求改好的固件249587501@qq.com,谢谢

网友:
我有05056 64G的F请教一下  2258xt能不能支持

网友(2024-02-29):
大佬,这个芯片能做u盘吗?有没有便宜实惠的方案?

网友(2024-09-25):
啊这个写入速度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