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天之眼导航一体机闪屏

楼主(2020-06-04):
天之眼导航一体机改家用,用了一段时间就开始闪屏,开机有时进桌面才闪屏,有时没到桌面就开始闪,直到黑屏无反应,拨电重插,又重复,各位高手,有办法维修么

网友:
你要搞清楚是屏闪,还是灯光在闪,这种提问别人也不知当哪里问题

楼主:
不是背光闪

有画面之后闪

有画面之后闪

楼主:
屏幕这样闪

楼主:
这个终于动了

楼主:
到最后就一直黑屏,拨电重插,重复开始的状态,电源用的12V4A的监控电源盒

网友A(2020-09-10):
和我的症状一样,我的让我修好了

网友:
闪后黑屏没反应就是系统死机了,检查DC TO DC 5V 3.3V,他们故障率最高。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症状一样,我的让我修好了

怎么修好的!!我的也是这样的,是换那个5600UF电容吗

网友(2021-05-26):
我用热风枪乱吹一下好了 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