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大神 芯邦CMB2099E 量产问题

楼主(2020-06-04):
一个礼品U盘 16g (应该是 里面有一个视频文件14g) 应该不是扩容盘 又不大 。之前是带虚拟光盘的 所以想量产成一个盘  用的 APToolV7100_19-03 CBM209X_UMPToolV7100_2019 结果都不正常 APTOOL量产完 电脑显示 u盘图标 灰色  双击显示插入u盘  umptool 量产失败显示 镜像文件错误 5005  请大神帮助应该怎么操作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低格+容量优先
八成能开出来

网友:
上你的量产设置截图给大家看啊

楼主:
都是默认配置  看过帖子 ecc改过 12 改过1 都不行

网友(2020-12-01):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都识别不出来

网友(2022-06-07):
低格+速度优先,32G我开出来8G,优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