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下个电动自行车牙盘和曲柄

楼主(2020-06-04):
生活就是折腾,拆下那个原装牙盘(白的那套),换上那个某宝网购的黑色的,现在黑色的也出手了,准备再换个更长臂的(白的36齿140曲柄,黑的46齿152曲柄,还在快递运输中的是52齿165曲柄),那个车贴和气门嘴装饰蓝色闪灯是以前买配件时的赠品,一直没使用,等着转手呢

楼主:
这车贴就是告诉后车你消停点好不?着急你飞过去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

不用那么费劲的,拆这种曲柄超级省事省力的,在某宝上买个中轴拆卸拉马很轻松就拧下来了,我买的那种好像就花了十几块,是一头用来卸螺母,另一头是外螺纹拧到曲柄内壁上,再拧里面顶进去就拉出曲柄了,完全不用像老式带穿钉那种要敲砸的,跟网上买的截链器一样,只需拧螺丝就行了,截链器的缺点是截短链子方便,不需要砸,但如果接长链子,则还是需要砸的,这不,我现在换牙盘就经常需要截短或接长链子,没有趁手的家伙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

现在这种方孔的最常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

我图上这种方孔其实最好拆卸了,前提是买个专用的拆卸拉马,只需拧螺丝就可拆下,不像以前那种带穿钉的,总爱松动,拆卸还需要砸穿钉,感觉容易把中轴轴承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

有专用的拆卸工具卖的,渐开线的那种加工复杂,价格贵不少

网友:
有专用拉面才好干活,现在基本都是这种口了

网友:
旅行车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那么费劲的,拆这种曲柄超级省事省力的,在某宝上买个中轴拆卸拉马很轻松就拧下来了,我买的那种好像 ...

零几年很早的事情。2013年后我都是网购牙盘塔轮链条等,同时把牙盘专用拉马,旋飞套筒拆卸配件,截链器等对应工具也都买了。

楼主:
有没有知道这是多少度的温控开关?我的52齿165牙盘已经装上使用了,还可以

楼主:
这是我增程电动车上自己加的两风扇用这个控制的,是几年前在电子市场买的,当时说的温度忘了,后来给另一辆车买的是某宝上的,外壳上都有温度标注,只有这个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孔牙盘拆解难受死,最后用二爪拉马加铁锤好不容易整下来。应该大力普及渐开线花键中轴,和渐开线花键曲柄 ...

你没有专用工具当然麻烦了,直接上大锤都能下来

网友C:
可以换一体压盘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专用工具当然麻烦了,直接上大锤都能下来

所以我在2015年后买牙盘,都要问清楚对应的拆卸拉马,方便以后拆卸。日驰8速旋飞塔轮,需要对应加长版旋飞套筒工具。链条最好用对应的截链器,好像7速和9速截链器有区别。

楼主(2020-09-16):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一体压盘啦。

一体的啥样,没必要吧,只要蹬着省力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在2015年后买牙盘,都要问清楚对应的拆卸拉马,方便以后拆卸。日驰8速旋飞塔轮,需要对应加长版旋 ...

我的截链器有两个,一个是给我摩托链条用的,另一是普通自行车用的,别看粗细、形状略有不同,有时也担心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