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5块钱从废品站买了三个对讲机,看值不

楼主(2020-06-04):
中间那个我拆开了,左边两个都是电池挂了,右边那个没屏,还没测试。接7.4Ⅴ电源能正常使用。淘宝看了下,电池要50块钱!

中间那个的主板

12年的机子,很老了

7频段

直接有收音机功能,就当5块钱买两个收音机了

网友:
还是全U段的,太值了。

网友:
应该是买亏了,现在一个新的对讲机也不要花多少钱,

网友A:
看样子还都是比较专业的对讲机(不是玩具),但对讲机上面的元件通用性并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都是比较专业的对讲机(不是玩具),但对讲机上面的元件通用性并不强。 ...

这垃圾山寨对讲机也叫专业? 你懂不懂无线电啊

网友:
专业对讲机不会有收音机功能

网友:
泉州那边的通用方案
五块值了!

网友B:
新的要100-300呢。一个5元肯定值

网友:
值?用得上就值,用不上还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要100-300呢。一个5元肯定值

3个一共5元

网友:
没得天线,,不要随便按发射键。

网友:
不是同型号的不能互通,要刷频率,比较麻烦

网友:
买回来 修修 翻新一下  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
中间这个特易通的就赚到了,U全段加FM调频收音,可能还有手电功能,没事可以听听塔吊、铁路通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