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华为悦盒EC6108V9A破解请教

楼主(2020-06-04):
前几天在废品站5元收了一个华为悦盒EC6108V9A,呵呵,也想破解玩玩。但只有主机,没有电源和遥控器。电源好弄,家里破烂堆里找了个12v3.5a的,按照网上教程,下载了吉林的破解固件和相关软件后开始折腾,但没有遥控器怎么办,想到手机带有红外功能,就试了下,可以开关机。想着这样就可以刷机了,但是,在用两个公头的USB连线盒子和电脑后,怎么按手机上的待机键,电脑上一直不能出现发现新硬件的提示,是不是必须要用原装的遥控器才行?某宝上也看了遥控器,有许多种,也不知道能用不能用。在此请教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我知道遥控器也是可以通过改里面的文件配置的,具体我也不太熟,但网上有教程

网友:
要打开USB调试啊

网友:
我记得之前是U盘下载固件之后插到盒子的USB口升级的,好像是一直按遥控器的开关键,忘记了~~~

楼主:
是打开盒子的USB调试吗?现在盒子和电视连接后,用手机中的遥控可以开关机,但盒子出现初始画面后,提示无网络,然后出现如图画面。按手机遥控中的设置或主页按钮,均无反应。

网友A:
其他品牌类似机顶盒的遥控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品牌类似机顶盒的遥控器通用。

在其他论坛看到说中9的遥控器通用,试了试,不行,

网友:
线刷是按‘首页’键

网友:
华为的红外遥控基本都通用,宽带送的IPTV看下是不是华为的。
买一个也很便宜啊,之前买过。山寨的6元包邮

楼主:
中午修空调的来换变频板,顺便让捎了个遥控器,改天再刷机吧。儿子卧室内空调正使用中,家中总电源突然跳闸,重新推上后,空调不制冷,显示E6,和一搞空调维修的咨询并网上查询,得知是变频板可能烧了,朋友最近比较忙暂时抽不开身,我就自己找了安全带,买了10米安全绳,然后让二哥和儿子在上边拉着,来到4楼窗台下面主机的位置,弄了大致30分钟,因空间狭窄,找不到拆卸的位置,眼瞄下楼下,菊花就阵阵发紧。。。。。该人家赚的钱还要让别人赚啊,上来后就网上找一家修空调的,今天弄好。 700元。

网友:
眼不要瞄楼下,菊花就没事了

网友B:
不是很贵,板子350,高空300,手工费才50 ,哈哈哈哈。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贵,板子350,高空300,手工费才50 ,哈哈哈哈。值哦

确实这样,该大家赚的钱还是大家赚。

网友:
按刷了一台 用的白色那款运营商遥控器  遥控器也就8 9块钱包邮吧   线刷的话是按首页   卡刷才是待机

网友:
要u盘的
开机一直按待机键 就出来界面了 选择u盘的固件升级即可

网友:
优盘刷挺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已经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