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市面上的一体锅能不能拆开当炉子发热,炒菜用?

楼主(2020-06-04):
  本来想一体锅方便,但是这种锅的涂层会脱落

锅里涂层脱落用来炒菜又不放心了,想拆开做成盘状,用发热盘发热,重新买个锅,可行否?

网友A:
也没照片也不知道你说的一体锅到底是个神马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照片也不知道你说的一体锅到底是个神马东东

你好啊,上传了图片

网友B:
看你拆的一体锅是发热盘的(一体锅基本都是发热盘的),当电磁炉从何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拆的一体锅是发热盘的(一体锅基本都是发热盘的),当电磁炉从何说起? ...

电磁炉也是发热盘啊,我想拿这个发热,另买新锅~~不知道有没有辐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拆的一体锅是发热盘的(一体锅基本都是发热盘的),当电磁炉从何说起? ...

你不能用你的思维和一个小白对话,你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水平才能对话(无贬义的意思)
就好像你问一个博士和一个小学生1+1等于多少,学生肯定脱口而出2,博士考虑的多一点。
楼主说的当电磁炉用,应该是能不能只当个炉子,自己换其他的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能用你的思维和一个小白对话,你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水平才能对话(无贬义的意思)
就好像你问一个博士 ...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不知道有没有辐射      不过我看,锅原来也没什么防护

网友:
发热的东西都有辐射的

网友:
电热炖锅吧,和电茶壶一样电热丝复合在锅底的那种,拆掉换锅传热效率会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也是发热盘啊,我想拿这个发热,另买新锅~~不知道有没有辐射

发热丝的怎么会辐射?热辐射就有

网友:
一体的你怎么换,服了,

网友:
你想改,又不多上几张图,正面,侧面,拆后全图等,只上个底图,你以为人人都有一个你的锅,一看就明?你总得让人多了解,才能想法子帮上你的。

网友:
发热盘固定在锅底了,拆着挺麻烦,能改但改动意义不大,便宜的电炉子多的是

网友:
涂层的确实容易脱落有致癌风险。所以买个不锈钢的吧,买个好点儿的304不锈钢的最好了。

网友:
我买的小的那种2L的不锈钢一体锅,虽然有时候会糊底儿,但是钢丝球啥的洗干净还是好好的一点不会影响,

网友:
应该是用热得快那种发热丝的,不是电饭煲那种发热盘,折腾无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也是发热盘啊,我想拿这个发热,另买新锅~~不知道有没有辐射

电磁炉是感应加热,那个有一定的磁场辐射,你这个是电热丝加热,不用担心辐射,随便用,如果带调温的最好,没有的话可以上网买个3000W那种调温器

网友:
好多神奇的设想造就了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