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2v雷铭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6-04):
  全钢齿行星减速,带锁轴功能,电流控制扭力大小 最大5牛m。

网友A:
看着还不错,不知道扭力调节好用不?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网友:
貌似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池部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不知道扭力调节好用不?

看样子貌似木有扭力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不知道扭力调节好用不?

尾部红圆是电控拧力一有6挡。没离合拧力好用。

楼主:
电池处还有一个支架罩 住的 没拍上来电池1500MA       。这款和博世go 一代内部很相似,

楼主:
活动价94元买的

网友(2020-12-25):
引用 楼主:
活动价94元买的

现在拼夕夕69

网友B(2021-01-31):
我也买了一把,68元,仅10个2.5cm的批头和两个钻头。尾部红盘看似调节扭力,其实是调节速度,速度降低后,扭力也小了。调到最高6档时,扭力还是不错的。
说说缺点吧:
1. 需要按压10秒才能启动,启动后短时不用可以立即转动。长时不用就关机。
2. 按压后照明灯延时关闭。只是延时太长了点,大概10秒左右。
3. 电机漏磁严重,经常把批头、螺丝等粘在上面。
4. 没有采用快速夹头,常常掉批头。我是改装了一下,钻了一个洞,放入钢珠,外面套一个弹簧圈,基本不会掉批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把,68元,仅10个2.5cm的批头和两个钻头。尾部红盘看似调节扭力,其实是调节速度,速度降低后, ...

3秒启动吧,我的3秒就可以了

网友:
雷铭算是国内比较上劲的厂家了,模仿也有创新,总觉得不够给力,如果像楼主那样注意细节,快换批头,让客户体验更好些,也许有更大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