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高手点焊针要怎么选?钨铜的和氧化铝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04):
看网上点焊针有2种,一种是钨铜电极,价格比较贵;一种是氧化铝电极,价格相对便宜。这两种对于业余使用差别大么?这两种都有进口国产之分,不知进口国产又有哪些差别?

网友A:
如果你是锂电池点焊机就用铝铜焊针,钨铜电极(电阻比较大,但是耐高温,不合适低压锂电池点焊机用)是给工厂对焊机用的。进口国产的区别挺大的,至于具体区别,你亲自用用就知道了(反正国产的很便宜,多买几付和进口的对比点焊)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锂电池点焊机就用铝铜焊针,钨铜电极(电阻比较大,但是耐高温,不合适低压锂电池点焊机用)是给工 ...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2021-11-29):
首先价格就差好多了,当然也有使用感觉差很多。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锂电池点焊机就用铝铜焊针,钨铜电极(电阻比较大,但是耐高温,不合适低压锂电池点焊机用)是给工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两种我都用过,钨针硬度高,适合大力顶撞,但是手焊(小功率焊机,导通时间长)也会粘针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