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一个古老的电视松下TC-21L3R古老的话题,请问一下:并联于光耦34脚的.....

楼主(2020-06-04):
让大家见笑了D818

如图

如图

网友A:
D816  MA4108J  这是一个保护用的管子,稳压管10.5V左右。找了好多网站终于找到清楚点的图纸了,大多数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816  MA4108J  这是一个保护用的管子,稳压管10.5V左右。找了好多网站终于找到清楚点的图纸了,大多数都不 ...

谢谢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点资料:
https://www.jdwx.info/page-104525.html

谢谢支持帮助

楼主:
求救,如图,红圈内的都检查或换过,主电压标准140V,但是现在的电压才130V,模块新的6309:lol::lol::lol: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救,如图,红圈内的都检查或换过,主电压标准140V,但是现在的电压才130V,模块新的6309 ...

发错图了

网友:
图像正常就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