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使用千兆端口无线路由器的前辈---------请进

楼主(2020-06-04):
如题,请问您使用的千兆端口的无线路由器是啥品牌的?性能如何?
我建面50多平米,现使用移动100兆宽带,请您推荐千兆端口的无线路由器:
1,家用适合小户型,一台电脑+几部手机
2,无线信号传输速率要高,上网看视频啥的不卡, 这是最主要的。
3,端口是千兆的.对穿墙,覆盖没有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A:
在万元神机K2P面前,其它路由器都是渣渣

网友:
没啥需求买个华为的就行

网友B:
我1联通100M的宽带,连接联通赠送的光猫路由一体机wifi看电视时常还是卡。接光猫的千兆口接K2p二级路由wifi还是一样。

网友:
要速度快,只有5G
5G 不穿墙
红米 AC2100 5G 比 K2P 强

网友C:
建面50多平米???这么小?多少层?如果是两层的话,一个水星D191或者红米21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面50多平米???这么小?多少层?如果是两层的话,一个水星D191或者红米2100就行了 ...

:穷逼哦,一个人住,真的.6层商品房,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万元神机K2P面前,其它路由器都是渣渣

169的红米AC2100表示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万元神机K2P面前,其它路由器都是渣渣

二手K~3用起来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1联通100M的宽带,连接联通赠送的光猫路由一体机wifi看电视时常还是卡。接光猫的千兆口接K2p二级路由wifi ...

光猫改成桥接模式,用路由器拨号就稳定了。

网友D:
50平米的小房子么随便什么路由器都能搞定。
20块钱级别的K2(百兆有线)就完全能满足楼主需要。
50块级别的二手中兴E8820S/E8820V2都可以。
100块不到点的新3、歌华链、AC9也可以
160左右的红米2100
200多的K2P A1/A2(不是很推荐)
再高不推荐了,有这个钱把房子搞大一点比较实在。

我也是移动100M宽带,手上有K2(百兆有线)、K2P(测试过,已经卖掉了,也不推荐)、新3、友华wr1200js、AC9、中兴E8820S,所有的路由器按照楼主的要求都没问题。前提是要刷机,要刷机,要刷机。不刷机用原装系统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光猫改成桥接模式,用路由器拨号就稳定了。

问题是现在进不去设置页面,联通的安装人员不给登录密码。只让我接在光猫后面的千兆口上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进不去设置页面,联通的安装人员不给登录密码。只让我接在光猫后面的千兆口上网。 ...

为嘛要自己弄,去投诉让他们上门来给你改。就说宽带不稳定,要求改成桥接,用路由器拨号。最好能给你换成老的那种纯光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嘛要自己弄,去投诉让他们上门来给你改。就说宽带不稳定,要求改成桥接,用路由器拨号。最好能给你换成 ...

我联通宽带最早就是那种老的纯光猫,用了好几年了,网络一直不稳定,刚好4月份宽带到期原先的宽带不要了,重新安装了一条宽带,用的是一体机,没想到还是一个样,宽带还是不稳定~~~家里的长头发一直怪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联通宽带最早就是那种老的纯光猫,用了好几年了,网络一直不稳定,刚好4月份宽带到期原先的宽带不要了 ...

不稳定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猫,也可能是路由器,也可能是线路问题。但是一体猫就没有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稳定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猫,也可能是路由器,也可能是线路问题。但是一体猫就没有稳定的。 ...

纯光猫用了几年感觉也不怎么稳定。联通光纤宽带从最早的10M,到20M,到50M,再到如今的100M,没有稳定过。看视频时不时的卡,微信看个小视频也卡,发个小视频也卡。
联通宽带是福州的,电信的太贵了,移动的更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纯光猫用了几年感觉也不怎么稳定。联通光纤宽带从最早的10M,到20M,到50M,再到如今的100M,没有稳定过 ...

不应该啊,就算宽带再差也不至于会卡。我一直用移动宽带块10来年了,从6M一直到现在500M,看视频都不卡的,微信更不用说了。
严重怀疑是不是手机或者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平米的小房子么随便什么路由器都能搞定。
20块钱级别的K2(百兆有线)就完全能满足楼主需要。
50块级别的 ...

谢谢,您的 介绍全面具体,无疑是一位路由器高人,点赞
我目前用的2手D-Link 友讯 750M双频路由器,刷的老毛子固件,里面的wifi速率设置的300M,好
像是默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就算宽带再差也不至于会卡。我一直用移动宽带块10来年了,从6M一直到现在500M,看视频都不卡的 ...

路由器也换了好几个了从300M的迅捷到刷了明月的TP886,到千兆的联想newifi,再到华为832,再到原板的k2p,最后到现在刷了华硕的k2,感觉都是一样,时不时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也换了好几个了从300M的迅捷到刷了明月的TP886,到千兆的联想newifi,再到华为832,再到原板的k2p, ...

你这几个路由器除了刷了华硕的K2,其他都不行。K2P是好路由器,但是斐讯原版固件不卡才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