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8元买个小风扇,自动漏电。。。。

楼主(2020-06-04):
8元买的小风扇,整体感觉还可以,就是充满电,放个几天就会没电,换了松下18650也一个样,怀疑是电路问题,发上来让各位高手判断下是否电路焊接问题,请各位指点下,谢谢了测了下待机功耗9ma,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电源加个机械开关,不用时关掉,前些天从论坛败回来的洪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加个机械开关,不用时关掉,前些天从论坛败回来的洪剑就是这么干的。 ...

这种电风扇都是待机很耗电的吗?还是电路问题

楼主:
论坛高手多,不能沉啊

网友:
看电路,属于良心产品

网友B:
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我有个电子温度计,电池上上去2-3天就没电了, 正常的可以用1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我有个电子温度计,电池上上去2-3天就没电了, 正常的可以用1个多月 ...

我现在按照上面这位兄弟的方法,加了个物理开关

网友:
专研精神真是牛啊 直接再换个牌子买一个

网友:
电路问题,,换个充电电路就行,

网友:
待机9mA非常不正常,对于这种电池供电的东东,9微安都嫌大

网友C:
看我贴吧6.8元一个 还带18650电池 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贴吧6.8元一个 还带18650电池 包邮

可以给个链接啊,是无刷的吗

网友:
给个详细的淘宝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