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5号AA镍镉Ni-Cd电池600mAh久量股份出的

楼主(2020-06-04):
久量股份,注册资本1.6亿,还是正经上市公司,松乐电池的重量和容量实在有点小。
手机发帖,先上多图,再辅以文字解释。

楼主:
松乐5号AA电池600mAh净重一只13.87克一只13.63克,平均只有13.75克,这个重量,实在太轻了,似乎在暗示着容量也很少。

这个牌子看公司主页有个姊妹品牌叫DP久量,这不就是倍量DoublePower的首字母简写吗,另外,是不是有联系,是不是倍量代工的呢。

电池先用水泥电阻放电到0.7V,然后用傻充充过饱,并经三个循环“激活”后,测得500mA放电容量约在350mAh左右,相信即使以0.2C即120mA放电的话,实际值也与标称值有较大的差距。

楼主:
但是倍量近来似乎有改邪归正的趋势,以前标1200mAh的5号AA电池现在已标回600mAh,不过含糊其辞的“1.2V即用型充电电池”至今仍是雾水尚未验明正身镍镉还是镍氢,看看容量,竟然达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错~

这个充电器充不饱,过了1.48V就判停,各种电池一般都是截止到1.50V。除非用1000mA大电流对已充满的重复多冲几次,瞬间才可以上升一些电压。

楼主:
所以镍镉还是只能用傻充伺候。
镍镉的致命缺点记忆效应,导致我现在有放电0V强迫症和傻充过饱和强迫症(* ̄m ̄)

网友B:
买了倍量600mah五号和400mah七号,比起以前几千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倍量600mah五号和400mah七号,比起以前几千靠谱多了

发帖杀一个你的5号600mA看看是镍氢还是镍镉?

网友C:
倍量黑标还可以(指价格便宜)
600蓝表我只放出300多,还是60mA放的
600兰表的4节全在充满跳灯报警
黑表跳灯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倍量近来似乎有改邪归正的趋势,以前标1200mAh的5号AA电池现在已标回600mAh,不过含糊其辞的“1.2V即用 ...

AA能做出这种容量是镍氢的话就报废了,AAA都不止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A能做出这种容量是镍氢的话就报废了,AAA都不止600。

镍镉做不出大容量的。
镍氢是想做小也不容易吗?
600mA的AA还一直没杀一个,因为现在4枚感觉一致性挺好的,看来还是要解剖一个才能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杀一个你的5号600mA看看是镍氢还是镍镉?

我不在乎它是镍氢还是镍镉,能用就行,设备电流也不大,一个月充一次也不麻烦,算下来比一次性电池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倍量黑标还可以(指价格便宜)
600蓝表我只放出300多,还是60mA放的
600兰表的4节全在充满跳灯报警

我买的好像都是蓝皮的,看来也得测测了,我的容量内阻测试仪最低100ma电流,之前只是测了内阻,27-30毫欧,一致性还行,今天测测容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好像都是蓝皮的,看来也得测测了,我的容量内阻测试仪最低100ma电流,之前只是测了内阻,27-30毫欧 ...

我没内阻仪
我测直流内阻与你一样,4节刚收到时我测了开路电压,4节同一个数字(很吃惊)
后来又买个8节黑标的,容量比较接近标量。

楼主:
有区别,小容量都是用在低耗电上,镍镉耐过放,镍氢就报废了。
我测这个蓝标600mAh是达标品,听你们说只有300mAh所以觉得是不是又是一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帖杀一个你的5号600mA看看是镍氢还是镍镉?

我觉得是镍镉,充满电放在抽屉里一个月,今天拿出来测试,剩余电量1%,这么大的自耗电,镍镉没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镍镉,充满电放在抽屉里一个月,今天拿出来测试,剩余电量1%,这么大的自耗电,镍镉没跑了。 ...

我精心研究了各种方法都不靠谱,制造工艺差就自放大,看来还是抽时间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次买的是黄皮的倍量店买的(好多倍量店),貌似有坛友测过一半容量还不如蓝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做不出大容量的。
镍氢是想做小也不容易吗?
600mA的AA还一直没杀一个,因为现在4枚感觉一致性挺好的 ...

能做,但没意义,对厂家来说无非就是多这么一个产品,对用户来说,这种小容量电池是浪费的典范,可能买的时候觉得很便宜,但每次很快用完就要充,浪费的时间和耽误事情的成本都要考虑在内,何况这种也不是低自放电的,不用的话电量也很快流失了,如果你存放了很久,再次拿出来用又要充电了。你可能觉得,电池这东西2000mAh和600mAh的差别在于用料的多少,实际上,差别在于用料是否垃圾。镍氢做出这个容量的话,估计是回收的材料,本身性能已经不行了。
另外,镍镉AA我记得可以做到1100mAh,是三洋的产品,现在好像停产了,再高的不知道有没有了,主流的话基本可以做到800左右。不过我觉得镍镉最大的问题不是记忆效应和容量,而是容易产生晶枝短路,有时候可以用大电流烧好,有时候不行,那这电池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倍量600mah五号和400mah七号,比起以前几千靠谱多了

400mah的7号我也撸了,实测只有200多,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