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936烙铁 A1321发热芯直流控制板

楼主(2020-06-04):
之前网上买了A1321的发热芯,组装成一个936烙铁手柄。在之前A1322控制电路的基础上修改做成一个直流控制A1321发热芯的电路。原来设计的A1322/A1323控制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tid=10835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85

由于A1321的温度传感器是热电阻,所以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给运放信号。
测量A1321发热芯参数,常温下热电阻56欧左右,加热丝电阻5.76欧左右。

常温下热电阻阻值

常温下热电阻阻值

常温下加热丝阻值

常温下加热丝阻值

加热前测量的烙铁头温度38度,之前加热过,所以温度比室温高一些。

加热前烙铁头温度

加热前烙铁头温度

按照设计电路搭建的实物电路图如下,MOS管用的IRFZ44N。

实物电路

实物电路

MOS管

MOS管

加热状态下LED点亮。

加热状态,LED点亮

加热状态,LED点亮

未加热状态下,LED不亮。

未加热时,LED不亮

未加热时,LED不亮

用数显电压电流表测量的工作电压为23.8V,电流刚工作时峰值电流超过3A,工作稳定后拍到的最大电流接近3A。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测量的最低温度为200度左右。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测量的最高温度为430度左右。

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

测量的一些中间温度值如下

中间温度

中间温度

中间温度

中间温度

中间温度

中间温度

设计电路图如下,以上测量结果均使用这一组参数测量:

设计电路图

设计电路图

之前还测量过其他几组参数,大致测量温度结果如下:

A1321发热芯功率大,加热速度快,比A1322或A1323好用一些。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9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

客气了

网友B:
用了三十多年烙铁,真没关心过工作时的温度,只要化锡快、回温快、空烧不烧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三十多年烙铁,真没关心过工作时的温度,只要化锡快、回温快、空烧不烧死就行 ...

很多936烙铁面板上的温度和烙铁头温度不一致,差别很大。测量温度只是为了设置最高和最低温度,实际使用过程中基本上一个温度用到底

网友C:
这个室温加热到300度需要几秒?这用的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一般原配的应该电源功率不超过60w,估计你用的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D:
直流控制板电路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室温加热到300度需要几秒?这用的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一般原配的应该电源功率不超过60w,估计你用的 ...

用的开关电源,加热到300度估计得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控制板电路简单一些

就是一个比较器,控制mos管通断加热

网友E:
都是负端?确定没笔误?
手上有3Ω左右的1321,若是用24Ⅴ10A电源,瞬时会有8A,怕烧断。你用了24Ⅴ2A,有这考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负端?确定没笔误?
手上有3Ω左右的1321,若是用24Ⅴ10A电源,瞬时会有8A,怕烧断。你用了24Ⅴ2A,有 ...

测量的发热芯热电阻接运放那里的电压,仿真和实际会有误差。我用的电源是24v6a的,8a的电源也用过,没烧坏。只是上电一瞬间电流大点,温度一高电流就下来了。用24v2.7a的电源测试上电后电源会打嗝,多上电几次后才能用。

楼主(2020-07-09):
之前测试时拍的一些过程照片。胜利万用表接的A1321的热电阻两端,测量的是运放的负端电压。小的黄表接的电解电容的负极,测量的是运放的负端电压。
当前运放负端电压高于正端电压,运放输出低电平,停止加热,LED指示灯灭。

运放负端电压大于正端电压,输出低电平,未加热

运放负端电压大于正端电压,输出低电平,未加热

当前运放负端电压低于正端电压,运放输出高电平,开始加热,LED指示灯亮。

运放负端电压低于正端电压,输出高电平,加热

运放负端电压低于正端电压,输出高电平,加热

楼主:
最低温度在200度左右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

最高温在450度左右

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

楼主:
下面是不同温度下对应的热电阻的电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905

网友:
就是佩服这种手活好的人

网友(2020-09-18):
正要做焊台,好文章,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1-01-15):
我现在把这头子直流供电干到32v了感觉和t12使用区别不大了除了升温速度280度需要30秒左右其他都可以

网友(2021-09-19):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不同温度下对应的热电阻的电压

为什么两个可调电阻有一个脚不接入电路?是我知识不够还是考一考我?

网友(2022-05-24):
请教下,你的热电阻是又串了个电阻达到200欧姆吗?还是那个200欧姆的电阻想表示50欧姆的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