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采用霍尔AH277的蓝光静音风扇

楼主(2020-06-04):
      这个蓝光静音风扇拆于ATX电源,驱动板上只有一个霍尔AH277和四个串联的蓝色LED发光管,比较简陋。所谓静音就是转速比较低噪音小而已!

网友A:
好像有过热断电重启保护,我在供应那取样50到100颗AH477,只需两抽头无刷电机,接错只是反转,把霍尔移动位置或者对调抽头变回正传。零几年我修过276和277霍尔山寨风扇,三个抽头要仔细找对位置,接错后堵转或反转,堵转的情况容易自激秒烧276和277等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过热断电重启保护,我在供应那取样50到100颗AH477,只需两抽头无刷电机,接错只是反转,把霍尔移动位 ...

这个风扇外壳是12×12cm,转速比较低。但是同样采用277的其他小风扇转速发现很高呢,哪里控制的呢?

网友:
这个霍尔是来侦察风扇转速的,
要静音耐用就得上滚珠轴承。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源,就是输出不达标,换了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外壳是12×12cm,转速比较低。但是同样采用277的其他小风扇转速发现很高呢,哪里控制的呢? ...

线圈细功率就小,转速肯定低

网友:
估计功率达不到3W

网友:
高集成度的单片方案最便宜

网友:
好看即好卖,不是谁都来数码之家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外壳是12×12cm,转速比较低。但是同样采用277的其他小风扇转速发现很高呢,哪里控制的呢? ...

电机线圈满槽率差不多,漆包线截面直径一样的情况下,小的线圈匝数少转速快,大的线圈匝数多转速慢。边长4厘米小风扇也有转速慢,价格反而比大风扇贵,需要像头发丝等更细漆包线。边长8厘米以上大的也有高转速,好像AVC出现过每分钟7200转边长9厘米风扇比普通贵,EBM出现过每分钟一万转边长8厘米风扇更贵。

网友:
比较不经用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