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方糖电路板 这个六脚电源管理芯片如何代替

楼主(2020-06-04):
········这是坛友的图,六脚芯片不一样。但是线路图一样

网友A:
找个相同差不多的模块替换

网友B:
看着好像是个DC-DC 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相同差不多的模块替换

知道是电源  但是不知道引脚干嘛 的 ,不知道怎么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个DC-DC 啥的

是 电源 dc-dc   一样的电路图芯片丝印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电源 dc-dc   一样的电路图芯片丝印都不一样,

应该可以直接替换同型号的板子上物料,,,,估计就是降压到5v或者3.3v左右吧,,旁边电阻是可以调压的

网友C:
我买过同样的芯片,结果人家在包装上写了至少5种型号。我估摸着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替换同型号的板子上物料,,,,估计就是降压到5v或者3.3v左右吧,,旁边电阻是可以调压的 ...

没有料板  那下面的是坛友的拆解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同样的芯片,结果人家在包装上写了至少5种型号。我估摸着是通用的。 ...

哪里搜来的,网购都没搜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替换同型号的板子上物料,,,,估计就是降压到5v或者3.3v左右吧,,旁边电阻是可以调压的 ...

是12v转  3.3v,可能还有5v不知道几个脚是干嘛的

网友D:
http://www.52audio.com/archives/34632.html看看这里的介绍,芯片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52audio.com/archives/34632.html看看这里的介绍,芯片很详细

谢谢  这个我晚上也找到了。就一个3.3v输出,,弄个3.3v方糖灯亮  不启动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坏了还是闪存烧了,

网友:
看看开机电流正常不?另外主控有问题也是不开机的原来在厂里专门维修天猫精灵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搜来的,网购都没搜出来啊

我当时买的是F9I27,但是包装上显示的至少有5种不同类型型号

网友(2024-10-14):
DC-DC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一组较低电压给CPU供电的。12V是给功放块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