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移动空调频繁停机

楼主(2020-06-04):
移动空调,没拆过,去年制冷还可以,基本一小时能接一瓶水,今年开始用,没见出过水,才发现频繁停机,基本上压缩机开两分钟,就停了,过个五分钟左右又启动,感觉好像压机快停的时候声音有点沉,是缺氟还是堵了?

楼主:
制冷功率七百多瓦,还是410a的冷媒

网友:
先从简单的看,量压缩机大电容和风扇电容容量是否正常。再量几个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A:
这种空调效果怎么样?噪音大不大

网友:
钳表测电流,看看停机时压缩机是否过流了。

楼主:
压机启动,风倒是挺冷,就是没两分钟就停了。有风管,还不太还拆,只有个万用表,再观察两天看看

网友:
看看温度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电流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空调效果怎么样?噪音大不大

噪音不小,低频,中午午休影响不大,晚上够呛

网友B:
估计热晕了,打嗝。这东西好像要加水冷却。
拆机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热晕了,打嗝。这东西好像要加水冷却。
拆机上图

说的不错!压机热保护了!今天把进气管去掉,正常了。原因是窗外今年挂了个遮阳网,热风出去受阻,被进气管又吸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