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早市淘的海康威视8路模拟硬盘录像机7108和一个海康的摄像头

楼主(2020-06-04):
就是上次淘的那一堆里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4585760,硬盘录像机50元(内部有一个500G硬盘),经测试全好用,摄像头15元淘的,通电红外灯亮,没有视频线不知镜头好坏,这个也是在常去的那个老人家那里淘的,老人家说机器有密码进不去,我通过网上教程,通过微信和邮箱重置了密码,这一波也不亏,咸鱼搜索同款不带硬盘的机器也要1五六十元左右,何况带了500G硬盘,少废话上图:

外观成色很不错了。

内部全貌。

这个后备电池有2.7V左右,淘了新电池等给换上,这个电池和电脑主板电池一样,没电了开关机后时间就会不准。

内存吧。

网络变压器。

8通道视频音频解码器,这个芯片通电后温度很高,准备加装散热片。

蜂鸣器,很响,菜单里可以设置报警情形。

同轴输入端。

换电池加散热片。

摄像头拆解,视频线是网线的,第一次拆解这类东西,总感觉是山寨货啊,海康就这个做工么?

拧下两颗螺丝,取下罩子(应该是滤光罩吧)

摄像头内部构造,看这铝基板还挺厚,到底是不是山寨货啊?
谢谢观赏!

网友:
假海康摄像头

网友A:
摄像头,明明可以搞很小,还搞这么大体积

网友:
这些如果有用的到的话,还是相当超值的。

网友B:
摄像头看标签就知道是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看标签就知道是假了

到底翻车了这做工值15块么?

网友C:
这种模拟的摄像头还能发挥啥热?大家说说

网友:
摄像头假的。可能走的海康开放协议。后期海康录像机升级了,第三方的海康开放协议会被封掉只能用onvi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拟的摄像头还能发挥啥热?大家说说

我硬是返回去看了一遍没看见模拟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硬是返回去看了一遍没看见模拟摄像头

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模拟摄像头还能干点啥?

网友:
同轴机子,搭配用的上的话,还是超值~!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明明可以搞很小,还搞这么大体积

就跟买车一样 “大”看起来就很好的样子

网友:
录像机是真的

网友E(2021-10-07):
没有图像显示怎么处理 ?
海康模拟头连接V1输入,电源+12工作正常,其它都正常连接,无力图像显示,需要进行怎样的设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像显示怎么处理 ?
海康模拟头连接V1输入,电源+12工作正常,其它都正常连接,无力图像显示,需要进行怎样 ...

现在基本都不买模拟头了,以前模拟头就是不稳定,经常时不时无图像,然后自动好了;有时,电源正常,就是怎样都不显示。那就换一个摄像头,因为摄像头就是坏了。现在公司都用海康POE摄像头。一百多个摄像头,稳定还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