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上班太无聊,拆个卡托

楼主(2020-06-04):
字数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A:
你的班很轻松 呀  佩服  工资不低吧?

网友:
没猜错的话,楼主的这个卡套应该是买朗科的那个卡送的,因为我也有一个,里面一模一样
这种金手指热铆在外壳上的卡套很容易接触不良,现在好点的里面都是这种独立小板,接触microSD卡那头也是钩子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班很轻松 呀  佩服  工资不低吧?

一般情况下工资和劳动强度是成反比的

网友:
我有东芝、三星的。

网友B:
日,
写保护开关是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
写保护开关是假的啊!

这个真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
写保护开关是假的啊!

不是假的,开关是在卡座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