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早市淘的德国产的奔驰车部件(HELLA气泵)

楼主(2020-06-04):
早市一个摊位看到的,挺沉,看外壳有“W-Germany”的标示就问多少钱,老板张口就20,我看这是战斗成色就问10块卖不卖,老板犹豫几秒钟说拿走吧,我又后悔没上屠龙刀,就这样吧,兴许里面有好的元件能回本呢,少废话上图,顺便问问有大神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么:

外观,顶部一些出口像是泵一类用途的东西,德国海拉产的,底部有奔驰标志,应该是奔驰特供的零部件吧,标志下面好像抹去了编号之类。

拧下顶部所有螺丝,底部卡扣固定,外壳材质韧性很好也不硬,很容易取下底壳,看这结构就是一个泵了。

抽出里面所有的东西,不得不说内部由于密封的很好保存的很新。

电机部分和电路部分靠卡扣连接,很好取下。

板子上也有海拉的标志。

继电器。

板子上一些元件的特写。

由气压控制的微动开关。

两层板子结构,中间有一层绝缘片,另一层板子是有电磁阀控制的管路。

取下这个才能分离两个板子,背面只有焊点没有啥元件。

电机部分拆解。

德昌电机,https://baike.baidu.com/item/德昌电机集团/11021882?fr=aladdin
汽车方面是我绝对的知识盲区,相关的供应商更是没听说过,看介绍还是挺牛的。

黄色部分靠三个大的卡扣连接,卡扣很好拆,两层之间也不知道是怎么连接的,怕拆了没法复原就不继续拆了。

六个黄铜螺丝固定。

到这里没法继续拆解了。

泵体材质很奇怪,重量很轻,不像金属也不像塑料,内部也没有密封圈和油之类的,倒是拆的一手黑粉,难不成是石墨类的材质?还能自润滑,但又不像石墨那么软,有大神知道是啥材料么?
汽车上的东西做工就是不一样,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做啥用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电机?接直流还是交流电?多大电压?泵体黑色的材质是什么?是真空泵还是加压的那种泵? 如果好用的话能DIY点啥?
谢谢观赏!

网友:
5个出气孔。是不是通风座椅的气泵。

网友:
能肯定是无油气泵,这个结构像是无油真空泵,车上有什么要抽真空的,不懂,当压气泵也能用,这一点点压力能干啥?

网友:
老款奔驰车车身部分部件启闭动作通过气动来控制,提供真空气源用的,有的直接接到节气门上,通过发动机运转提供真空气源。

网友:
洗玻璃的水泵?

网友A:
汽车一般都是直流12V,试验下没事,DIY鱼缸加氧气泵可以吧?

网友:
好像是真空泵的构造

网友:
石墨尼龙吧,汽车部件上面很常见到这种材料,质地很轻,摔到地上还有一些类似金属的声音

网友:
这结构是真空泵,是不是刹车真空助力泵

网友:
别的不说这用料真下本啊

网友B:
四门电吸用的 w140虎头奔

网友:
石墨旋片泵,应该是用于气动中控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一般都是直流12V,试验下没事,DIY鱼缸加氧气泵可以吧?

非长时间工作用的

网友:
估计是座椅按摩的气泵,以前按摩椅都是气袋收缩的

网友:
西德生产,80年代的老奔驰上用的。楼主可以慢慢攒个大奔了

网友:
海拉的,这做工没的说,漂亮。

网友C:
门泵。 电吸门的真空泵。
就是当车门关到与门框距离较近时,车门门框上的传感器有信号了。门就会被自动加大阻尼,靠真空的动力关闭。

网友:
旋片泵,就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泵。 电吸门的真空泵。
就是当车门关到与门框距离较近时,车门门框上的传感器有信号了。门就会被自动加 ...

很蛋痛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门电吸用的 w140虎头奔

大神真多呀,话说电机应该用多大电压?交流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