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奥林巴斯C5060相机不开机,拆机看看

楼主(2020-06-04):
相机不开机,拆机看看有什么问题,拆开测量了电源板上四个保险丝,F5001不通。机器先放着吧,买了保险丝再换上。另外发现CF卡的一根插针已经压躺了。

楼主:
再补几个图

楼主:
网上只找到C5060配件列表的文档,但可以下载到C7070的维修文档,原理图和线路图都有。
C5060和C5050电路布局不同,和C7070是差不多的(大部分芯片都一样,CCD一个是5M,一个7M,应该都是索尼的CCD)。电源板应该是完全一样。
F5001保险是主保险,保险断的话很多模块没有供电,机器就起不来了。
C7070下载地址
https://elektrotanya.com/olympus_c-7070_w-zoom.pdf/downlo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