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200以下的充电钻,最好带冲击

楼主(2020-06-04):
屌丝一个。莫钱买进口的。虽说家用次数少。但看见工具就是想买。一直在心里涨草。天天看淘宝PDD。就想买个200内带冲击的电钻。看了论坛。好像行家特别多。求推荐一个。现在比较喜欢南威无刷带冲击那个。但对内部一点也不懂。怕买来用的少放坏。虽说家里有个杂牌12V的。但一打孔,转几下电池不行。简单拆个插座开关还是可以。其实也喜欢国产东成大有大艺。但是价格都不便宜。怎么都超200多,而且看评价还说是高仿的。所以专门注册个号。请你们推荐一个。二手也可以。谢谢

网友:
换3颗电池再用专用钻头的话12v也可以在砖墙上打孔

网友:
东成我记得有一款12V冲击钻,黄皮的,平推电池,你可以找找,200出头的价经常有

网友A:
貌似带冲击的话,12V没啥效果,你只能选个20V大艺款的钻了。

网友B:
大牌200以下难 杂牌电池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挂了  我这有套威德姆12v 无刷 换了松下电池夹头用了半年多很猛 买了大有闲置了 可以闲鱼看看 能直接搜到 带视频

网友C:
有个芝浦的,178元,,不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没用过芝浦的

网友:
1688上也有 型号25800H  有159的和199的,看电池来,反正这东西就是看电池经不经用

网友:
伯尔特13mm的无刷锂电钻,pdd和咸鱼都两百以下,结构跟南威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便宜货电池都不行

网友D:
我219元买的牧田 HP333裸机,原来就有牧田的12v电池。没有电池就不推荐了,电池+充电器=2台裸机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200以下难 杂牌电池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挂了  我这有套威德姆12v 无刷 换了松下电池夹头用了半年多很 ...

你这个是不是轮胎前段时间推荐的那个无人管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带冲击的话,12V没啥效果,你只能选个20V大艺款的钻了。

20V的电机是不是要猛的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非常感谢。再问一下,是不是200以下的国产都可以说电池不行。电机波箱和东成类比较差不多?如果买二手进口的或东成类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非常感谢。再问一下,是不是200以下的国产都可以说电池不行。电机波箱和东成类比较差不多? ...

一分钱一分货,老老实实入大有或威克士12V的冲击电钻吧,
不说大有1702这种常态300多的,现在京东 大有12V锂电冲击电钻5230 1.5Ah纸盒装,269,天猫旗舰店259,这价格不香吗??
就差那50-60块,买200以下的换个电池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F:
为啥要冲击钻?冲击钻属于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普通的电起子加一把二手交流锤不行么

网友:
喜欢带冲击功能的还是多,我挂在闲鱼的钻,说明不带冲击的,很多人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带不带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冲击钻?冲击钻属于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普通的电起子加一把二手交流锤不行么 ...

家里有时需要安个挂钩什么的,不带冲击现浇打不了啊。如果为了几个小洞买个锤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老老实实入大有或威克士12V的冲击电钻吧,
不说大有1702这种常态300多的,现在京东 大有12V ...

谢谢推荐。马上加入购物车。坐等6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19元买的牧田 HP333裸机,原来就有牧田的12v电池。没有电池就不推荐了,电池+充电器=2台裸机的价格 ...

你这个对我来说高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个芝浦的,178元,,不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没用过芝浦的

不是很好,烧过一个。烧的是电机,可能我用的太猛了,剧烈操作建议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很好,烧过一个。烧的是电机,可能我用的太猛了,剧烈操作建议220v的 ...

给混凝土打孔烧的,当时打的时候碳刷部位冒烟了。12v的zp牌子。为什么打孔,给邻居装晒衣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