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志高智能凉霸并测试功率

楼主(2020-06-04):
浙江产的山寨货虚标功率。照明摆叶强风全部打开仅为38瓦。

网友:
着就一风扇、噪音还很大吧

网友:
有可能是铝线电机,如果足功率绕组可能过热烧断,负离子模块没啥用,应该把成本花在铜线电机,负离子弄点蓝灯珠加分压电阻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