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双掷开关做强弱两档LED灯

楼主(2020-06-04):
手头有4148、4007,还有单(双)刀双掷开关,想做一个使用 18650 电池供电的 3-10W 的有强、弱两档 LED 灯。设想中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 LED 灯珠全部并联,弱光档在双掷开关的一边串联两三个二极管,而强光档不串接二极管(图左);另一个方案是 LED 灯珠分两组并联,二极管串接在两组 LED 灯珠之间(图右)。这两种方案,好象是各有好坏,不过我偏向于第一种。另外,二极管有最大工作电流,比如4148好象是150MA,4007好象是300MA,能不能利用这个特性,直接用并联二极管多少来实现强弱两档?接超过二极管最大电流的负载,会不会将二极管烧坏?——对电路和元件方面的东西,我还是基本上算是白痴级的,最多只能够依照最简单的电路去做下。各位还有没有更简单、暴力的解决方法?

网友A:
4007不是1A么

网友:
7135不是恒流芯片吗,靠降低供电电压没有作用

网友:
一节电池想带10W的灯也行,但一个7135只能1W,可以10个7135并联。另外串联二极管是没有用的,在2-6V范围内,只要负载合适,亮度是不变的。

楼主:
不是一个7135,而是多个,懒得多画而已——用那个FLASH版的画的,很难画,有什么小巧的画电路图的绿色软伤推荐吗?我试验过,供电电压减低,7135带的LED会变暗啊——如果降低电压不行,只能上限流电阻了?功耗好象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7不是1A么

介绍说正常是300MA,峰值是1A。

网友B:
单刀三挡才行吧,不然不能关吧。7135是300ma左右的恒流源了,10wLED发热量很恐怖的。18650一颗7135就成了,不过功率不会太大了。想大功率只有用电阻降压,但是不好控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用多串的LED,升压恒流。或者多串电池,串连的LED,功率也会加大。18650电池会随着放电,电压会下降,二极管压降也是随着温度而变化包括led也是。都是不定因素难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7135,而是多个,懒得多画而已——用那个FLASH版的画的,很难画,有什么小巧的画电路图的绿色软伤 ...

你用10个7135并联,开关打开接通3个,换个档位再接上7个,这才是正确的接法,不要想什么二极管电阻之类的。还有建议你不用试了,这个注定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刀三挡才行吧,不然不能关吧。7135是300ma左右的恒流源了,10wLED发热量很恐怖的。18650一颗7135就成了, ...

倒是忘了关电源了,没三档的,我再加个单刀单掷的,手头上有。不会只用一个18650,是多个并联使用。电池串联的话,充电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10个7135并联,开关打开接通3个,换个档位再接上7个,这才是正确的接法,不要想什么二极管电阻之类的 ...

那就是使用第二个方案了,二极管还是要使用一个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