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买个12CM风扇的底座

楼主(2020-06-04):
   放桌上吹,比一般卖的风力有力多了。
  我现在用夹手机的夹子吊着用,不是很舒服

不知道又没人买过类似的东西,自己做又找不到头绪。

网友A:
用钢丝做个半环,2头固定到2个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钢丝做个半环,2头固定到2个螺丝孔

你这样是固定死的。
起码得能上下调整一下风向吧,不能只吹一个角度。

网友B:
显示器的那种可调角度的支架不过有点贵  不过那种转轴不错

网友:
大号懒人手机夹

楼主:
正在用,调角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那种可调角度的支架不过有点贵  不过那种转轴不错

我去搜搜看,烂显示器我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那种可调角度的支架不过有点贵  不过那种转轴不错

你提醒了我,监控摄像头的支架应该有改造空间,等我星期天试试。

网友:
我是拿了一个日光灯整流器绑着,,搞个重的东西绑着,还有可以做到木板上就行,。

网友C:
这个可以买的!!

楼主(2020-07-22):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买的!!

请问一下方便给个搜索的关键字吗,搜风扇底座出来一堆都是电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