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能X3扫地机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0-06-04):
    先拆开试试能不能恢复,补电,谁知道是不是锁死了,电源线没电压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锁死还是断电暂时锁死,充电恢复。

网友A:
测下电池就知道了是否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池就知道了是否锁死了。

电池好的

网友B:
操作有问题,先量一下全部电压,如果特别低,就从高电位一根一根拆下来一直拆到低电位,焊回去从低电位到高电位,不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有问题,先量一下全部电压,如果特别低,就从高电位一根一根拆下来一直拆到低电位,焊回去从低电位到高 ...

已经试了,总电压正常,就是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有问题,先量一下全部电压,如果特别低,就从高电位一根一根拆下来一直拆到低电位,焊回去从低电位到高 ...

B+B旁边两点电压16.7,两根线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好的

那就是板有问题了,不是锁死就是有坏零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操作有问题,先量一下全部电压,如果特别低,就从高电位一根一根拆下来一直拆到低电位,焊回去从低电位到高 ...

这是个好办法,请问,笔记本电池锁死能这样解决么?谢谢。

网友:
淘宝买一块4串三元保护板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5千块的扫地机我也有一个,前段时间我的也是电池坏了充不了电,拆出来发现有一节电芯电压为0,这机器也不好用干脆收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请问,笔记本电池锁死能这样解决么?谢谢。

把笔记本电池的bios读出来,用软件,或者二进制编辑器改,改好了刷回去,依次从低电位焊接到高电位,然后接到笔记本上深度放充电几次

网友C:
这种里面居然不是动力电池,还是容量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里面居然不是动力电池,还是容量型的

这个就是动力电池!

网友:
懒得修买个四串的保护板,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笔记本电池的bios读出来,用软件,或者二进制编辑器改,改好了刷回去,依次从低电位焊接到高电位,然后 ...

谢谢大师的回复,等闲了找人看看,咱不会编程。

网友D(2020-07-12):
我的也有很长时间不用了,现在手动把它放在充电座上,滴滴响两声后自动后退,冲不了点,也启动不了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很长时间不用了,现在手动把它放在充电座上,滴滴响两声后自动后退,冲不了点,也启动不了 ...

我的也一样,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东西太贵了。。。。。。。。。。。。。卖不值钱,,扔又舍不得  ,用又不好用

网友:
黑线和电池总负极短路一下看看。另外测一下两根线的通断。

网友:
看样子,扫地机器人还不如一个扫帚,实用。